[PADS] PADS2005转gerber文件教程

楼主(2018-10-30):
*.pcb后缀的文件一般可直接双击文件打开,也可打开PADS2005后点击工具栏File→Open(Ctrl+O)打开;而*.asc后缀的文件则须点击工具栏File→Import进行导入。

1)依次按Alt→S→O或在Setup菜单中选择Set Origin将原点设置到图形的左下角(可以让输出的Gerber文件层与层之间对齐)
2)点击工具栏File→Tools→Pour Manager调出下图的覆铜菜单选择Hatch,Hatch Mode则选Hatch All,按Start进行覆铜,并可按Setup打开Perferences(Ctrl+Alt+G)对系统参数进行一些适当的设置
指令对话框选项说明如下:
Flood:按照Netlist与Design Rules设置,全部重新进行电气填充。此项为设计工程师铺铜常用。
Hatch:根据客户所定义的填充区域进行填充,即是将文件中所见的铜箔轮廓变成大铜箔。(电路板工厂工程用此进行还原铺铜)
Plane Connect:在多层板的内层中设置的特殊填充区域,多层板内层层属性为Mix/Splix plane的平面分割面属性时须用Plane Connect灌铜;

3)改单位Global→Design Units;改最小显示线宽Global→Drawing(在图形界面可用R+空格+数值设定)

4) 改铜皮的填充网格Global→Design Units,填充方向Drafting→Direction;Hatch Grid中Copper此数值为大铜箔中所填充的线条中心到中心的距离

5)至此文件也已分析完及做了相应的优化和调整,接着可以按Alt+F、C打开CAM输出窗口

6)点击图(190)Add添加需输出的层,在弹出的窗口Document Name输入文件名(不是最后输出的文件名,可随便输个数字或字母,但不可重复),在Document的下列表中选择Gerber类型

Document类型说明:
Custom:自定义类型;
Plane:多层板的负片内层;
Routing:信号层      Silkscreen:丝印层;
Paste Mark:钢网层;
Solder Mark:阻焊层
Drill Drawing:孔图层;
Nc Drill:钻孔

在弹出的Layer Association对话框中选择输出的层,如:右边小图的Top或Bottom;

7)在Customize Document栏点击Layer选择输出的图形元素

8)因PADS输出的Gerber文件可以所有层对齐,所以可不用像Pads200一样所有层要勾选Board,另阻焊是过孔盖油时则不要勾选Vias,孔图根据钻孔层对的数量可输出多个孔图;选择好图层和元素后,可按Preview预览,如准确无误后按OK保存;

9)转阻焊时还需在Customize Document栏点击Option,在弹出的Plot Options-窗口中设置阻焊放大值(此为双边放大的总值,不是Protel一样的单边值)

10)转孔图时也需在Customize Document栏点击Option,在弹出的Plot Options-窗口中选择Drill Symbols,并在Drill Drawing Option窗口的Chart Line和 Line栏设一个与Board不同大小的值(可有助于处理文件时快速删除孔图,只留下Board,尤其是外形较复杂和有较多槽时),Location栏设置坐标值,使孔图与图形分开、不会重叠在一起,当Sizes栏有已生成的Symbols须全部删除
11)转完Gerber后,接着还需转钻孔,通孔和盲、埋孔的转法有所不同,转通孔只须点击Add,在弹出的窗口Document Name输入文件名,在Document的下列表中选择NC Drill 后点击OK保存即可,而盲、埋孔还要在Customize Document栏点击Option,在弹出的NC Drill Option窗口的Holes栏设为只勾选Partial Vias,在Drill栏选择相应的钻孔层对,有几个钻孔层对则须转几次
注意:嘉立创目前不支持做盲埋孔板子,请不要拿盲埋孔的资料来下单试探板厂工艺,如果设计的是盲埋孔会大概率被当成普通多层做板,此责任由客户承担。
12)当Gerber和钻孔都设置完后,选择一贴片元件较多的层(一般为Top层),点击Device SetupPhoto,将 Plotter Setup窗口D-Code栏原有的D码删除并按Regenerate重新生成,按OK保存提出
13)此操作可使文件中大部分的焊盘输出后仍为焊盘,不会成为线性焊盘,并且不会产生像下图一样的短路情况。
14)回到Dsfine CAM Documents窗口 ,将所有须输出的文件用鼠标拉住选择,按Run输出,默认输出路径是安装目录的\CAM\default,也可按CAM的Create更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分享  资料不错  可以加我企业qq800058295 技术交流

希望可以帮到您

楼主:
马上发布好消息 大降价哦

楼主(2019-05-29):
嘉立创超爆款PCB打样只要:5元/款
免费24小时发货 全国经济包邮,取消颜色费
(长宽在10CM以内,5小片,有铅喷锡,PC小助手下单)
双面板批量原350元/平,现价280元/平 降幅:20%

业务经理夏生 电话18681568435 企业QQ:800058295
每天样板6000款/批量2000款20多万家客户信赖和支持

网友A(2021-01-10):
很棒棒哦,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