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掉电模式下外部中断唤醒

楼主(2018-10-30):
只要进入了 set_PD;  掉电模式   然后就怎末都唤不醒了 跪求缘由
void PinInterrupt_ISR (void) interrupt 7
{
        if(PIF == 0x10)
        {                            //clear interrupt flag
                clr_P01        ;
        }
        else if (PIF == 0x20)
        {
          set_PD;
        }
        else if (PIF == 0x80)
        {
    clr_PD;
        }
         PIF = 0x00;
}
/******************************************************************************
The main C function.  Program execution starts
here after stack initialization.
******************************************************************************/
void main (void)
{
    P01_PushPull_Mode;
    P14_Input_Mode;
          P15_Input_Mode;
    P17_Input_Mode;

                clr_P1S_4;
                clr_P1S_5;
                clr_P1S_7;

                Enable_INT_Port1;

          PICON|=0x80;//该位用以配置管脚中断6和7产生中断的信号类型
    PICON|=0x40;//该位用来配置管脚中断4和5产生中断的信号类型0 = 电平触发1 = 边沿触发

          PINEN|=0x80;
          PIPEN&=~0x80;
          PINEN|=0x30;//该位用来使能低电平/下降沿触发中断 1 = 低电平/ 下降沿触发中断
                PIPEN&=~0x30;//该位用来使能高电平/上升沿触发中断

    set_EPI;                                                        // Enable pin interrupt
    set_EA;                                                                // global enable bit

    while(1)
                {
                        set_P01;
                }

}

网友A:
掉电模式
掉电模式是N76E003进入最低功耗状态的工作模式,通过停止系统时钟源保持功耗在“微安” 级。CPU和
外设,如定时器或UART都待机,Flash 内存也停止,所有动作完全停止,功耗降到最低。可以通过向
PD (PCON.1)写1进入掉电模式。这条指令是系统进入掉电模式前的最后一条指令。在掉电模式下,
RAM 保存其内容,端口引脚的值也保持掉电模式前的不变。
N76E003有多种方法可以退出掉电模式。方法一,除软件复位外的所有复位。欠压检测复位也使CPU从
掉电模式唤醒,在系统进入掉电模式之前要确保使能欠压检测。即使为了降低功耗,我们还是建议在掉
电模式下开启BOD欠压检测功能。当然RST引脚的复位或上电复位也可以使CPU退出掉电模式。RST引
脚复位或上电复位后,CPU初始化,并从程序开始地址执行程序。
方法二,可以通过外部中断使N76E003从掉电模式唤醒。触发外部中断管脚会重启系统时钟,在振荡器
稳定后,设备执行外部中断对应的中断服务程序(ISR)。从ISR返回后,设备立即执行使系统进入掉电
模式的指令接下来的指令。可以将芯片从掉电模式唤醒的中断有:外部中断 ̅̅̅̅̅̅̅ 和 ̅̅̅̅̅̅̅、引脚中断、
WDT中断、WTK中断和欠压中断。

为什么 我怎么也调不通,我只是想让它睡眠,不想唤醒都做不到,PCON|=0X02;只写这一句,怎么也不进睡眠 。这句执行后,一直向下执行,并没有停止下来,把所有中断都关了才会睡眠 .没有写欠压中断,也不会欠压供电正常。默认上电开了什么中断。新唐单片机烂就烂在这个地方,官方例 程用没有详细说明。注意事项也没有说明。

网友A:
貌似官方没有给这个例子。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因为
可以通过向
PD (PCON.1)写1进入掉电模式。set_PD
因此你应该在主函数进行掉电,在中断唤醒。

很棒的 谢谢

网友B:
LS说的对呀,如果重复进入同一个中断要用些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有问题,因为
可以通过向
PD (PCON.1)写1进入掉电模式。set_PD

兄弟,如果是自唤醒的话 WKT只能配置片内10kHz时钟源LIRC WKT时钟的预分频16分频  也就是10k;填重装载值到RWK寄存器 RWK = 0x64;        那么他是多久唤醒一次,怎末算的

网友:
唤醒时间这个只能对着手册的说明计算了。

网友:
现在可以唤醒了吗

网友C:
按照手册的结构图配置,如果跟实际不同的再考虑其他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