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EMC案例中的计算问题

楼主(2018-10-30):
EMC, AC, lg

请问,这个20lg(4/3)是个什么神奇物件?为什么是4/3啊?3是咋来的?
谢谢
----
照片是郑军奇书里的。

网友:
楼主没看仔细吧。4个泄露源,各占1/4,堵上一个,总的泄露能量剩下3/4。如果写成20log(3/4)=-2.5dB,可能更好理解。

网友A:
时域换算成频域的公式,辐射及传导限值都是换算过来的

网友B(2021-04-11):
努力奋斗,继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