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初始化完成后开总中断就死机

楼主(2018-10-30):
如题,STM8初始化完成后,把总中断打开,然后在大循环里运行几十毫秒就死掉了,这是怎么回事

补充一下,在debug时程序又是正常运行的,试过把bootloader关闭,也不行。

网友A:
触发了什么中断?

网友B:
有没有中断服务函数

网友C:
从你描述来看,问题并非跟中断有关系。 因为你说在debug时没问题。

信息太少。 如果说跟中断有关系的话,注意下有无中断的不断嵌套、堆栈溢出。

另外,你所的大循环里有些什么,有无发生数组或指针越界的问题。

另外,检查下硬件的供电情况;如果有VCAP脚的话检查下相关电容是否正确连接,包括参数。

网友D:
不如贴出来。

网友E:
好像在哪里卡死了似的

网友F:
能确定在哪里死掉的吗

网友G:
把代码弄上来看看

网友H:
是卡死在中断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