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6 用pin map修改引脚映射后,在PCB图上没反应?

楼主(2018-10-30):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系统自带集成库里的电位器的引脚本来是一一对应好的。可以在买电位器的过程中我发现实际电位器的引脚和系统库里的引脚不一样。 我想通过更改pin map引脚映射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改变原理图库和封装库的引脚对应信息后,更新PCB图,发现毫无变化。  请问为什么修改pin map会不起作用?

网友A:
我认识的工程师里没有用软件自带库的,都是自己画的,或者拷贝自带库里的元件/封装检查修改后放到自己库里

网友:
检查一下PCB封装库和原理图库里面的管脚标号是不是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