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驱动 ra8875电容屏

楼主(2018-10-30):
通用延时
void LCD_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楼主:
LCD 初始化
void LC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使能FSMC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FSMC, ENABLE);

    /* 使能FSMC对应相应管脚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GPIOE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G
                                  | RCC_APB2Periph_GPIOF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配置LCD复位控制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FSMC相对应的数据线,FSMC-D0~D15: PD 14 15 0 1,PE 7 8 9 10 11 12 13 14 15,PD 8 9 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 GPIO_Pin_13 | GPIO_Pin_14 |
                                  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FSMC相对应的控制线
                 * PD4-FSMC_NOE   :LCD-RD
                 * PD5-FSMC_NWE   :LCD-WR
                 * PG12-FSMC_NE4  :LCD-CS
                 * PE2-FSMC_A23   :LCD-DC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GPIOE, &GPIO_InitStructure);

    /* 配置LCD忙碌查询管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
    GPIO_Init(GPIOG, &GPIO_InitStructure);

}

楼主:
LCD  FSMC 模式配置
void LCD_FSMC_Config(void)
{
    FSMC_NORSRAMInitTypeDef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FSMC_NORSRAMTimingInitTypeDef  p;

    p.FSMC_AddressSetupTime = 0x02;         //地址建立时间
    p.FSMC_AddressHoldTime = 0x00;         //地址保持时间
    p.FSMC_DataSetupTime = 0x05;                 //数据建立时间
    p.FSMC_BusTurnAroundDuration = 0x00;
    p.FSMC_CLKDivision = 0x00;
    p.FSMC_DataLatency = 0x00;
    p.FSMC_AccessMode = FSMC_AccessMode_B;         // 一般使用模式B来控制LCD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ank = FSMC_Bank1_NORSRAM4;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DataAddressMux = FSMC_DataAddressMux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SRAM;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Type = FSMC_MemoryType_NOR;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MemoryDataWidth = FSMC_MemoryDataWidth_16b;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BurstAccessMode = FSMC_BurstAccess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AsynchronousWait = FSMC_AsynchronousWait_Disable;        /* 注意旧库无这个成员 */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Polarity = FSMC_WaitSignalPolarity_Low;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apMode = FSMC_Wrap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Active = FSMC_WaitSignalActive_BeforeWaitStat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Operation = FSMC_WriteOperation_En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aitSignal = FSMC_WaitSignal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ExtendedMode = FSMC_ExtendedMode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Burst = FSMC_WriteBurst_Disable;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Read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FSMC_WriteTimingStruct = &p;

    FSMC_NORSRAMInit(&FSMC_NORSRAMInitStructure);

    /* 使能 FSMC Bank1_SRAM Bank */
    FSMC_NORSRAMCmd(FSMC_Bank1_NORSRAM4, ENABLE);
}

楼主:
RA8875 写寄存器
void RA8875_WriteReg(uint8_t RegAddr, uint8_t RegValue)
{
  LCD_RA8875_REG (RegAddr);
  LCD_RA8875_WRITE_DATA(RegValue);
}

楼主:
void RA8875_Config(void)
{

                /* 初始化PLL.  晶振频率为25M */
                LCD_RA8875_REG(0x88);
                LCD_Delay(10);                /* 短暂延迟 */
                LCD_RA8875_WRITE_DATA(12);        /* PLLDIVM [7] = 0 ;  PLLDIVN [4:0] = 10 */

          LCD_Delay(10000);

                LCD_RA8875_REG(0x89);
                LCD_Delay(10);                /* 延迟1us */
                LCD_RA8875_WRITE_DATA(2);        /* PLLDIVK[2:0] = 2, 除以4 */

                /* RA8875 的内部系统频率 (SYS_CLK) 是结合振荡电路及PLL 电路所产生,频率计算公式如下 :
                  SYS_CLK = FIN * ( PLLDIVN [4:0] +1 ) / ((PLLDIVM+1 ) * ( 2^PLLDIVK [2:0] ))
                          = 25M * (12 + 1) / ((0 + 1) * (2 ^ 2))
                                  = 81.25MHz
                */

                /* REG[88h]或REG[89h]被设定后,为保证PLL 输出稳定,须等待一段「锁频时间」(< 100us)。*/
            LCD_Delay(10000);

      /*
                        配置系统控制寄存器。 中文pdf 第18页:

                        bit3:2 色彩深度设定 (Color Depth Setting)
                                00b : 8-bpp 的通用TFT 接口, i.e. 256 色。
                                1xb : 16-bpp 的通用TFT 接口, i.e. 65K 色。         【选这个】

                        bit1:0 MCUIF 选择
                                00b : 8-位MCU 接口。
                                1xb : 16-位MCU 接口。 【选这个】
                */

    RA8875_WriteReg(0x10, (1 <<3 ) | (1 << 1));        /* 配置16位MCU并口,65K色 */

                /* REG[04h] Pixel Clock Setting Register (PCSR)
                        bit7  PCLK Inversion
                                0 : PDAT 是在PCLK 正缘上升 (Rising Edge) 时被取样。
                                1 : PDAT 是在PCLK 负缘下降 (Falling Edge) 时被取样。
                        bit1:0 PCLK 频率周期设定
                                Pixel Clock ,PCLK 频率周期设定。
                                00b: PCLK 频率周期= 系统频率周期。
                                01b: PCLK 频率周期= 2 倍的系统频率周期。
                                10b: PCLK 频率周期= 4 倍的系统频率周期。
                                11b: PCLK 频率周期= 8 倍的系统频率周期。
                */
            RA8875_WriteReg(0x04, 0x81);
            LCD_Delay(10000);

                /* OTD9960 & OTA7001 设置 */
                RA8875_WriteReg(0x14, 0x63);
                RA8875_WriteReg(0x15, 0x00);
                RA8875_WriteReg(0x16, 0x03);
                RA8875_WriteReg(0x17, 0x03);
                RA8875_WriteReg(0x18, 0x0B);
                RA8875_WriteReg(0x19, 0xDF);
                RA8875_WriteReg(0x1A, 0x01);
                RA8875_WriteReg(0x1B, 0x1F);
                RA8875_WriteReg(0x1C, 0x00);
                RA8875_WriteReg(0x1D, 0x16);
                RA8875_WriteReg(0x1E, 0x00);
                RA8875_WriteReg(0x1F, 0x01);

    /* 设置TFT面板的 DISP  引脚为高,使能面板. 秉火TFT模块的DISP引脚连接到RA8875芯片的GP0X脚 */
    RA8875_WriteReg(0xC7, 0x01);        /* DISP = 1 */

    /* LCD 显示/关闭讯号 (LCD Display on) */
    RA8875_WriteReg(0x01, 0x80);

    /*         REG[40h] Memory Write Control Register 0 (MWCR0)

      Bit 7        显示模式设定
        0 : 绘图模式。
        1 : 文字模式。

      Bit 6        文字写入光标/内存写入光标设定
        0 : 设定文字/内存写入光标为不显示。
        1 : 设定文字/内存写入光标为显示。

      Bit 5        文字写入光标/内存写入光标闪烁设定
        0 : 游标不闪烁。
        1 : 游标闪烁。

      Bit 4   NA

      Bit 3-2  绘图模式时的内存写入方向
        00b : 左 -> 右,然后上 -> 下。
        01b : 右 -> 左,然后上 -> 下。
        10b : 上 -> 下,然后左 -> 右。
        11b : 下 -> 上,然后左 -> 右。

      Bit 1         内存写入光标自动增加功能设定
        0 : 当内存写入时光标位置自动加一。
        1 : 当内存写入时光标位置不会自动加一。

      Bit 0 内存读取光标自动增加功能设定
        0 : 当内存读取时光标位置自动加一。
        1 : 当内存读取时光标位置不会自动加一。
    */
    RA8875_WriteReg(0x40, 0x00);        /* 选择绘图模式 */
        //RA8875_WriteReg(0x20, 0x04);

    /*         REG[41h] Memory Write Control Register1 (MWCR1)
      写入目的位置,选择图层1
    */
    RA8875_WriteReg(0x41, 0x01);        /* 选择绘图模式, 目的为CGRAM */
}

楼主:
LCD 软件复位
void LCD_Rst(void)
{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         //低电平复位
    LCD_Delay(0xAFF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LCD_Delay(0xAFFff);
}

楼主:
lcd初始化,如果要用到lcd,一定要调用这个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GPIO_Config();
        LCD_FSMC_Config();

        LCD_Rst();

    RA8875_Config();
}

楼主:
关于触摸驱动函数
I2C_Delay I2C总线位延迟,最快400KHz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uint8_t i;

        /*
    可使用逻辑分析仪来观察IIC通讯的频率
                CPU主频72MHz时,在内部Flash运行, MDK工程不优化
                循环次数为10时,SCL频率 = 205KHz
                循环次数为7时,SCL频率 = 347KHz, SCL高电平时间1.5us,SCL低电平时间2.87us
                 循环次数为5时,SCL频率 = 421KHz, SCL高电平时间1.25us,SCL低电平时间2.375us

        */
        for (i = 0; i < 10; i++);
}

楼主:
Delay 复位触屏芯片使用的延迟函数
static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简单的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楼主:
I2C_Start CPU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void I2C_Start(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下跳沿表示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DA_1();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0();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

楼主:
I2C_Stop CPU发起I2C总线停止信号
void I2C_Stop(void)
{
        /* 当SCL高电平时,SDA出现一个上跳沿表示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DA_0();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DA_1();
}

楼主:
I2C_Ack 产生一个ACK信号
static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

        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驱动SCL = 1, 此时器件会返回ACK应答 */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CPU读取SDA口线状态 */
        {
                re = 1;
        }
        else
        {
                re = 0;
        }
        I2C_SCL_0();
        I2C_Delay();
        return re;
}

楼主:
I2C_Ack 产生一个ACK信号
static void I2C_Ack(void)
{
        I2C_SDA_0();        /* CPU驱动SDA = 0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I2C_SDA_1();        /* CPU释放SDA总线 */
}

楼主:
I2C_NAck 产生1个NACK信号

static void I2C_NAck(void)
{
        I2C_SDA_1();        /* CPU驱动SDA = 1 */
        I2C_Delay();
        I2C_SCL_1();        /* CPU产生1个时钟 */
        I2C_Delay();
        I2C_SCL_0();
        I2C_Delay();
}

楼主:
I2C_SendByte CPU向总线设备发送8bit数据

static void I2C_SendByte(uint8_t ucByte)
{
        uint8_t i;

        /* 先发送字节的高位bit7 */
        for (i = 0; i < 8; i++)
        {
                if (ucByte & 0x80)
                {
                        I2C_SDA_1();
                }
                else
                {
                        I2C_SDA_0();
                }
                I2C_Delay();
                I2C_SCL_1();
                I2C_Delay();
                I2C_SCL_0();
                if (i == 7)
                {
                         I2C_SDA_1(); // 释放总线
                }
                ucByte <<= 1;        /* 左移一个bit */
                I2C_Delay();
        }
}

楼主:
I2C_ReadByte CPU从I2C总线设备读取8bit数据

static uint8_t I2C_ReadByte(void)
{
        uint8_t i;
        uint8_t value;

        /* 读到第1个bit为数据的bit7 */
        value = 0;
        for (i = 0; i < 8; i++)
        {
                value <<= 1;
                I2C_SCL_1();
                I2C_Delay();
                if (I2C_SDA_READ())
                {
                        value++;
                }
                I2C_SCL_0();
                I2C_Delay();
        }
        return value;
}

楼主:
I2C_CheckDevice 检测I2C总线设备,CPU向发送设备地址,然后读取设备应答来判断该设备是否存在

uint8_t I2C_CheckDevice(uint8_t Address)
{
        uint8_t ucAck;

        I2C_GPIO_Config();                /* 配置GPIO */

        I2C_Start();                /* 发送启动信号 */

        /* 发送设备地址+读写控制bit(0 = w, 1 = r) bit7 先传 */
        I2C_SendByte(Address | I2C_WR);
        ucAck = I2C_WaitAck();        /* 检测设备的ACK应答 */

        I2C_Stop();                        /* 发送停止信号 */

        return ucAck;
}

楼主:
使用IIC读取数据
uint8_t I2C_ReadBytes( uint8_t ClientAddr,uint8_t* pBuffer, uint16_t NumByteToRead)
{
        uint16_t i;

        /* 第1步: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tart();

        /* 第2步:发送读设备地址,即将读取数据*/
        I2C_SendByte(ClientAddr|I2C_RD);

        /* 第3步:等待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器件无应答 */
        }

        /* 第4步:循环读取数据 */
        for (i = 0; i < NumByteToRead; i++)
        {
                pBuffer[i] = I2C_ReadByte();        /* 读1个字节 */

                /* 每读完1个字节后,需要发送Ack, 最后一个字节不需要Ack,发Nack */
                if (i != NumByteToRead - 1)
                {
                        I2C_Ack();        /* 中间字节读完后,CPU产生ACK信号(驱动SDA = 0) */
                }
                else
                {
                        I2C_NAck();        /* 最后1个字节读完后,CPU产生NACK信号(驱动SDA = 1) */
                }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0;        /* 执行成功 */

cmd_fail: /* 命令执行失败后,切记发送停止信号,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0xff;
}

楼主:
使用IIC写入数据

uint8_t I2C_WriteBytes(uint8_t ClientAddr,uint8_t* pBuffer,  uint8_t NumByteToWrite)
{
        uint16_t i;

  /* 第1步:发起I2C总线启动信号 */
  I2C_Start();

  /* 第2步:发送写设备地址,即将写入数据 */
  I2C_SendByte(ClientAddr);

  /* 第3步:等待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器件无应答 */
  }

        for (i = 0; i < NumByteToWrite; i++)
        {

                /* 第4步:开始写入数据 */
                I2C_SendByte(pBuffer[i]);

                /* 第5步:等待ACK */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        /* 器件无应答 */
                }

        }

        /* 命令执行成功,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0;

cmd_fail: /* 命令执行失败后,切记发送停止信号,避免影响I2C总线上其他设备 */
        /* 发送I2C总线停止信号 */
        I2C_Stop();

        return 0xff;
}

楼主:
I2C_GPIO_Config 初始化控制触屏芯片的GPIO IIC RST INT
static void I2C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GTP_I2C_GPIO_CLK|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打开GPIO时钟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TP_I2C_SCL_PIN | GTP_I2C_SDA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 开漏输出 */
        GPIO_Init(GTP_I2C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 给一个停止信号, 复位I2C总线上的所有设备到待机模式 */
        I2C_Stop();
}

楼主:
对GT91xx芯片进行复位
void I2C_ResetChip(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IN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TP_INT_GPIO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TP_INT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T9157,rst为高电平,int为低电平,则gt9157的设备地址被配置为0xBA*/

        /*复位为低电平,为初始化做准备*/
        GPIO_ResetBits (GTP_INT_GPIO_PORT,GTP_INT_GPIO_PIN);
        GPIO_ResetBits (GTP_RST_GPIO_PORT,GTP_RST_GPIO_PIN);
        Delay(0x0FFFFF);

        /*拉高一段时间,进行初始化*/
        GPIO_SetBits (GTP_RST_GPIO_PORT,GTP_RST_GPIO_PIN);
        Delay(0x0FFFFF);
}

楼主:
I2C 外设(GT91xx)初始化

void I2C_Touch_Init(void)
{
  I2C_GPIO_Config();

  /*必须要复位芯片以设置IIC地址*/
  I2C_ResetChip();
}

楼主:
gt9xx电容屏驱动函数

使用IIC进行数据传输
static int I2C_Transfer( struct i2c_msg *msgs,int num)
{
        int im = 0;
        int ret = 0;

        GTP_DEBUG_FUNC();

        for (im = 0; ret == 0 && im != num; im++)
        {
                if ((msgs[im].flags&I2C_M_RD))                                                                                                    //根据flag判断是读数据还是写数据
                {
                        ret = I2C_ReadBytes(msgs[im].addr, msgs[im].buf, msgs[im].len);                //IIC读取数据
                } else
                {
                        ret = I2C_WriteBytes(msgs[im].addr,  msgs[im].buf, msgs[im].len);        //IIC写入数据
                }
        }

        if(ret)
                return ret;

        return im;                                                                                                    //正常完成的传输结构个数
}

楼主:
从IIC设备中读取数据
static int32_t GTP_I2C_Read(uint8_t client_addr, uint8_t *buf, int32_t len)
{
    struct i2c_msg msgs[2];
    int32_t ret=-1;
    int32_t retries = 0;

    GTP_DEBUG_FUNC();
    /*一个读数据的过程可以分为两个传输过程:
     * 1. IIC  写入 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 2. IIC  读取  数据
     * */

    msgs[0].flags = !I2C_M_RD;                                        //写入
    msgs[0].addr  = client_addr;                                        //IIC设备地址
    msgs[0].len   = GTP_ADDR_LENGTH;        //寄存器地址为2字节(即写入两字节的数据)
    msgs[0].buf   = &buf[0];                                                //buf[0~1]存储的是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msgs[1].flags = I2C_M_RD;                                        //读取
    msgs[1].addr  = client_addr|0x01;                                        //IIC读设备地址
    msgs[1].len   = len - GTP_ADDR_LENGTH;        //要读取的数据长度
    msgs[1].buf   = &buf[GTP_ADDR_LENGTH];        //buf[GTP_ADDR_LENGTH]之后的缓冲区存储读出的数据

    while(retries < 5)
    {
        ret = I2C_Transfer( msgs, 2);                                        //调用IIC数据传输过程函数,有2个传输过程
        if(ret == 2)break;
        retries++;
    }
    if((retries >= 5))
    {
        GTP_ERROR("I2C Read: 0x%04X, %d bytes failed, errcode: %d! Process reset.", (((uint16_t)(buf[0] << 8)) | buf[1]), len-2, ret);
    }
    return ret;
}

楼主:
向IIC设备写入数据

static int32_t GTP_I2C_Write(uint8_t client_addr,uint8_t *buf,int32_t len)
{
    struct i2c_msg msg;
    int32_t ret = -1;
    int32_t retries = 0;

    GTP_DEBUG_FUNC();
    /*一个写数据的过程只需要一个传输过程:
     * 1. IIC连续 写入 数据寄存器地址及数据
     * */
    msg.flags = !I2C_M_RD;                        //写入
    msg.addr  = client_addr;                        //从设备地址
    msg.len   = len;                                                        //长度直接等于(寄存器地址长度+写入的数据字节数)
    msg.buf   = buf;                                                //直接连续写入缓冲区中的数据(包括了寄存器地址)

    while(retries < 5)
    {
        ret = I2C_Transfer(&msg, 1);        //调用IIC数据传输过程函数,1个传输过程
        if (ret == 1)break;
        retries++;
    }
    if((retries >= 5))
    {

        GTP_ERROR("I2C Write: 0x%04X, %d bytes failed, errcode: %d! Process reset.", (((uint16_t)(buf[0] << 8)) | buf[1]), len-2, ret);

    }
    return ret;
}

楼主:
使用IIC读取再次数据,检验是否正常

int32_t GTP_I2C_Read_dbl_check(uint8_t client_addr, uint16_t addr, uint8_t *rxbuf, int len)
{
    uint8_t buf[16] = {0};
    uint8_t confirm_buf[16] = {0};
    uint8_t retry = 0;

    GTP_DEBUG_FUNC();

    while (retry++ < 3)
    {
        memset(buf, 0xAA, 16);
        buf[0] = (uint8_t)(addr >> 8);
        buf[1] = (uint8_t)(addr & 0xFF);
        GTP_I2C_Read(client_addr, buf, len + 2);

        memset(confirm_buf, 0xAB, 16);
        confirm_buf[0] = (uint8_t)(addr >> 8);
        confirm_buf[1] = (uint8_t)(addr & 0xFF);
        GTP_I2C_Read(client_addr, confirm_buf, len + 2);

        if (!memcmp(buf, confirm_buf, len+2))
        {
            memcpy(rxbuf, confirm_buf+2, len);
            return SUCCESS;
        }
    }
    GTP_ERROR("I2C read 0x%04X, %d bytes, double check failed!", addr, len);
    return FAIL;
}

楼主:
用于处理或报告触屏检测到按下

static void GTP_Touch_Down(int32_t x,int32_t y,int32_t w)
{
    GTP_DEBUG_FUNC();

    GTP_DEBUG("X:%d, Y:%d, W:%d", x, y, w);

    pre_x = x; pre_y=y;
}

楼主:
用于处理或报告触屏释放

static void GTP_Touch_Up(void)
{

    /*触笔释放,把pre xy 重置为负*/
        pre_x = -1;
        pre_y = -1;

    GTP_DEBUG("Touch release!");
}

楼主:
触屏处理函数,轮询或者在触摸中断调用

static void Goodix_TS_Work_Func(void)
{
        static uint8_t IsTouch=0;
    uint8_t  end_cmd[3] = {GTP_READ_COOR_ADDR >> 8, GTP_READ_COOR_ADDR & 0xFF, 0};
    uint8_t  point_data[2 + 1 + 8 * GTP_MAX_TOUCH + 1]={GTP_READ_COOR_ADDR >> 8, GTP_READ_COOR_ADDR & 0xFF};
    uint8_t  touch_num = 0;
    uint8_t  finger = 0;

    uint8_t client_addr=GTP_ADDRESS;
    int32_t input_x = 0;
    int32_t input_y = 0;
    int32_t input_w = 0;
    int32_t ret = -1;

    GTP_DEBUG_FUNC();

    ret = GTP_I2C_Read(client_addr, point_data, 12);//10字节寄存器加2字节地址
    if (ret < 0)
    {
        GTP_ERROR("I2C transfer error. errno:%d\n ", ret);

        return;
    }

    finger = point_data[GTP_ADDR_LENGTH];//状态寄存器数据

        GTP_DEBUG("I2C finger:%X",finger);

    if(finger == 0x00)                //没有数据,退出
    {
                if(IsTouch)
                {
                        GTP_Touch_Up();
                        IsTouch=0;
                }
        return;
    }

    if((finger & 0x80) == 0)//判断buffer status位
    {
        goto exit_work_func;//坐标未就绪,数据无效
    }

    touch_num = finger & 0x0f;//坐标点数

    if (touch_num > GTP_MAX_TOUCH)
    {
        goto exit_work_func;//大于最大支持点数,错误退出
    }
        IsTouch=1;
        input_x  = point_data[4] | (point_data[5] << 8);        //x坐标
        input_y  = point_data[6] | (point_data[7] << 8);        //y坐标
        input_w  = point_data[8] | (point_data[9] << 8);        //size

        GTP_Touch_Down(input_x, input_y, input_w);//数据处理

exit_work_func:
    {
        ret = GTP_I2C_Write(client_addr, end_cmd, 3);
        if (ret < 0)
        {
            GTP_INFO("I2C write end_cmd error!");
        }
    }

}

楼主:
给触屏芯片重新复位

int8_t GTP_Reset_Guitar(void)
{
    GTP_DEBUG_FUNC();
#if 1
    I2C_ResetChip();
    return 0;
#else                 //软件复位
    int8_t ret = -1;
    int8_t retry = 0;
    uint8_t reset_command[3]={(uint8_t)GTP_REG_COMMAND>>8,(uint8_t)GTP_REG_COMMAND&0xFF,2};

    //写入复位命令
    while(retry++ < 5)
    {
        ret = GTP_I2C_Write(GTP_ADDRESS, reset_command, 3);
        if (ret > 0)
        {
            GTP_INFO("GTP enter sleep!");

            return ret;
        }

    }
    GTP_ERROR("GTP send sleep cmd failed.");
    return ret;
#endif

}

楼主:
唤醒触摸屏

int8_t GTP_WakeUp_Sleep(void)
{
    uint8_t retry = 0;
    int8_t ret = -1;

    GTP_DEBUG_FUNC();

    while(retry++ < 10)
    {
        ret = GTP_I2C_Test();
        if (ret > 0)
        {
            GTP_INFO("GTP wakeup sleep.");
            return ret;
        }
        GTP_Reset_Guitar();
    }

    GTP_ERROR("GTP wakeup sleep failed.");
    return ret;
}

楼主:
int32_t GTP_Init_Panel(void)
{
    int32_t ret = -1;

    int32_t i = 0;
    uint8_t check_sum = 0;
    int32_t retry = 0;

    uint8_t cfg_info[] = CTP_CFG_GROUP1;
    uint8_t cfg_info_len =CFG_GROUP_LEN(cfg_info) ;

    uint8_t cfg_num =0x80FE-0x8047+1 ;                //需要配置的寄存器个数

    GTP_DEBUG_FUNC();

    I2C_Touch_Init();

    ret = GTP_I2C_Test();
    if (ret < 0)
    {
        GTP_ERROR("I2C communication ERROR!");
    }

    GTP_Read_Version();

    memset(&config[GTP_ADDR_LENGTH], 0, GTP_CONFIG_MAX_LENGTH);
    memcpy(&config[GTP_ADDR_LENGTH], cfg_info, cfg_info_len);

    //计算要写入checksum寄存器的值
    check_sum = 0;
    for (i = GTP_ADDR_LENGTH; i < cfg_num+GTP_ADDR_LENGTH; i++)
    {
        check_sum += config[i];
    }
    config[ cfg_num+GTP_ADDR_LENGTH] = (~check_sum) + 1;         //checksum
    config[ cfg_num+GTP_ADDR_LENGTH+1] =  1;                                                 //refresh 配置更新标志

    //写入配置信息
    for (retry = 0; retry < 5; retry++)
    {
        ret = GTP_I2C_Write(GTP_ADDRESS, config , cfg_num + GTP_ADDR_LENGTH+2);
        if (ret > 0)
        {
            break;
        }
    }
    Delay(0xfffff);                                //延迟等待芯片更新

#if 0        //读出写入的数据,检查是否正常写入
    //检验读出的数据与写入的是否相同
        {
                uint16_t i;
                uint8_t buf[200];
                 buf[0] = config[0];
                 buf[1] =config[1];    //寄存器地址

                GTP_DEBUG_FUNC();

                ret = GTP_I2C_Read(GTP_ADDRESS, buf, sizeof(buf));

                //版本号写入0x00后,会进行复位,复位为0x41
                 config[GTP_ADDR_LENGTH] = 0x41;

                for(i=0;i<cfg_num+GTP_ADDR_LENGTH;i++)
                {

                        if(config[i] != buf[i])
                        {
                                GTP_DEBUG("Config fail ! i = %d ",i);
                                break;
                        }
                }
                if(i==cfg_num+GTP_ADDR_LENGTH)
                            GTP_DEBUG("Config success ! i = %d ",i);
        }
#endif
    GTP_Get_Info();
    return 0;
}

楼主:
int32_t GTP_Read_Version(void)
{
    int32_t ret = -1;
    uint8_t buf[8] = {GTP_REG_VERSION >> 8, GTP_REG_VERSION & 0xff};    //寄存器地址

    GTP_DEBUG_FUNC();

    ret = GTP_I2C_Read(GTP_ADDRESS, buf, sizeof(buf));
    if (ret < 0)
    {
        GTP_ERROR("GTP read version failed");
        return ret;
    }

    if (buf[5] == 0x00)
    {
        GTP_INFO("IC Version: %c%c%c_%02x%02x", buf[2], buf[3], buf[4], buf[7], buf[6]);
    }
    else
    {
        GTP_INFO("IC Version: %c%c%c%c_%02x%02x", buf[2], buf[3], buf[4], buf[5], buf[7], buf[6]);
    }
    return ret;
}

楼主:
static int8_t GTP_I2C_Test( void)
{
    uint8_t test[3] = {GTP_REG_CONFIG_DATA >> 8, GTP_REG_CONFIG_DATA & 0xff};
    uint8_t retry = 0;
    int8_t ret = -1;

    GTP_DEBUG_FUNC();

    while(retry++ < 5)
    {
        ret = GTP_I2C_Read(GTP_ADDRESS, test, 3);
        if (ret > 0)
        {
            return ret;
        }
        GTP_ERROR("GTP i2c test failed time %d.",retry);
    }
    return ret;
}

楼主:
// 打点函数
void GT9xx_GetOnePiont(void)
{
        GTP_DEBUG_FUNC();
        Goodix_TS_Work_Func();
        if((pre_x==-1) || (pre_y==-1))
        {
                State.x = -1;
                State.y = -1;
                State.Pressed = 0;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return;
        }
        State.Pressed = 1;
        State.x = pre_x;
        State.y =pre_y;
        GUI_PID_StoreState(&St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