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咨询:MPC89E54AE 如何上手?

楼主(2018-10-30):
如题。

我的 TL866II 编程器不支持这个芯片,我该怎么上手 MPC89E54AE 呢?

我需要:
1. 如何编程的指点。我可以接受给我编程算法自制编程器,其实我还比较喜欢这么做。
2. 如何开发的指点。SDCC 是不是可以兼容?(我用 macOS,不可用 Keil。)

网友A(2022-11-26):
你看看这个芯片是否支持串口烧录程序呢?

网友B:
调试的话,可以用串口打印的方式或者LED指示的方式实现

网友C:
可以用VScode+GCC的方式编译吧

网友D:
不能用keil啊,那挺难的啊

网友E:
话说,如果是51内核,使用IAR是不是也行

网友F:
你问问他家技术吧,估计能有mac的开发方式

网友G:
之前您开发过其他MCU么?如果能搭出keil的编译器,就好了

网友H:
我记得苹果是不是通过GCC这种编译链也可以实现keil的编译效果啊

网友I:
冒昧的问一下,SDCC是干啥的?

网友J:
编程器估计不能开源吧,我觉得有些公司可能还靠这种买编程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