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电路,感觉有问题,

楼主(2018-10-30):
看了这个电路,我感觉 光耦起不到什么作用,
因为:

大家觉得呢 ?

网友A:
有点绕       等大牛分析一下

网友B:
感觉有点看不懂,觉得有问题一样

网友C:
有点绕,等大牛

网友D:
一派胡言,看不懂要描述什么。

@conanyang :如果连高工看了几分钟都不清楚他要描述什么意思,或者靠自己的技术来分析猜测他的意思,你说该怎么评价呢。这个描述,或者说很多术语,不像专业人士,简直是外行人说话语气,或者把读者当成外行人。
哪里一派胡言了呢 ?? 好奇怪。。。

网友E:
你可以把原文档发出来,大家看看

网友F:
电路压根就是错的,光耦没用,回路自然不具备开关控制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压根就是错的,光耦没用,回路自然不具备开关控制作用。

嗯,我刚拿到看的时候,看了很久,也是这么认为,但是这是老师发给我的电路,我不敢说有误,所以一直没底气,看你这么说,底气十足了。。。谢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我刚拿到看的时候,看了很久,也是这么认为,但是这是老师发给我的电路,我不敢说有误,所以一直没底 ...

这只是老师的套路

网友H:
这个电路是有问题。它的本意是把OUT_COM和OUT0的输入做个桥式整流,再加到光耦上,光藕就可以控制通断。但是它的桥方向错了就不行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我刚拿到看的时候,看了很久,也是这么认为,但是这是老师发给我的电路,我不敢说有误,所以一直没底 ...

如果老师是有意拿错误的东西给你,以此来考验你的反应,并有进一步的相关事后互动,那么这样的老师是好老师,比只会照本宣科的复读机好的太多了。当然,也有懒惰的老师,看都不看的无心之失……
遇到一个好老师是福气。

网友I:
全桥本来就错了,接电阻的位置,应该是全桥的+端,接光耦发射极那端,应该是全桥的-端,而2个OUT,应该是全桥的AC端。

网友J:
电路挺好,既兼容PNP,NPN,又可以隔离传输交直流开关量。就是全桥画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