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赛元的#include的文件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搞好久也没找到问题

楼主(2018-10-30):
关于赛元的#include的文件找不到是什么原因,搞好久也没找到问题

网友A:
看下头文件存放的文件夹路径与#include“”是否一致?以下写法是说明Ulity.h是放在工程目录下的H文件夹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下头文件存放的文件夹路径与#include“”是否一致?以下写法是说明Ulity.h是放在工程目录下的H文件夹里。 ...

int的问题

网友B:
全盘搜索一下 看位置对不对呀

网友C:
把KEIL安装目录下的C51/SinOne_Chip/INC文件夹下对应单片机型号的头文件复制到工程目录下即可。SinOne_Chip此文件夹要安装赛元插件之后才有。

网友D:
这跟赛元无关,主要是看你的工程设置里面的包含路径,程序代码的文件包含路径,工程文件夹里面实际的文件路径,这3者之间的关系。
设置的文件路径要跟实际的文件路径一致,不能设置错误的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的设置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工程设置里面C51选项卡设置包含路径,另一种方法是程序代码里面#include "文件路径",这两种方法只能二选一,不能两种都用,也不能两种都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