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大神们,什么叫运放的积分反馈法?

楼主(2018-10-31):
决不要试图采用有源电路来滤波和抑制射频带宽以达到 EMC 要求,只能使用无源滤波器 (最 好是 RC 型)。在运放电路中,只有在其开环增益远大于闭环增益时的频率范围内,积分反馈法才有效,但在更高频率,它不能控制频率响应。

请教大神们:
1.啥是积分反馈法?
2.为啥不要试图采用有源电路来滤波和抑制射频带宽以达到 EMC 要求???
3.为啥【在运放电路中,只有在其开环增益远大于闭环增益时的频率范围内,积分反馈法才有效,但在更高频率,它不能控制频率响应。】
------------------------------------------------------------------
越是学的多越是觉得自己菜!!!

网友A:
这段描述显然有问题。
EMC,要看什么地方的EMC,如果是电源输入,显然只能LC滤波。
如果是信号端子的EMC,要看信号的频率范围,高频电路,本来就不可以有源滤波,大部分是LC、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描述显然有问题。
EMC,要看什么地方的EMC,如果是电源输入,显然只能LC滤波。
如果是信号端子的EMC, ...

那大哥,啥是积分反馈法??

网友B:
楼主,下午好
不知道你说的积分反馈法和积分环节是否联系紧密
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看法如下,希望有帮助

举个例子把,伺服电机的控制
有一环是速度环控制,说白了就是检测电机的转速时多少,从而控制电流
比如我的设定值是2000转/分
为了保证保持这个转速,就要对转速进行采样检测,然后做一个反馈,这里的反馈是负反馈调节
但是每采样一次就进行反馈运算,有时不需要这么频繁
就规定,比如每5秒检测一次,每15秒进行一次速度误差积分运算,这里的积分就是指把每次的误差值做算数运算
比如某一时刻转速为1990开始,
第一个5秒检测的是转速差10转,则记为-10,
第二个5秒转速差8转,记为-8,
第三个5秒,转速超过了9转,记为+9
这时候15秒倒了,做积分运算,(-10)+(-8)+9=(-9)
然后做负反馈运算-(-9)=9
再把这个结果加到原来的初始转速1990上,得到1999的转速,这样就把转速修正了
上述中,计算的过程都是积分反馈
而15秒被叫做积分时间常数

楼主(点评):
额 我也不知道“积分反馈法和积分环节是否联系紧密”,积分环节我是懂的。谢谢哈

网友C:
你找找运放的PI控制电路,在电源电路里面有。。。。

楼主(点评):
PI PID 电路 这个懂的。只是不知道啥是积分反馈法?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D 在电路里面容易不稳定,通常不用,PI就足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大哥,啥是积分反馈法??

没有具体电路,这些自己创造的名称,我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段描述显然有问题。
EMC,要看什么地方的EMC,如果是电源输入,显然只能LC滤波。
如果是信号端子的EMC, ...

大神,为啥“”本来就不可以有源滤波“”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为啥“”本来就不可以有源滤波“”呢?谢谢

GSM/WIFI/BT之类的,你怎么加有源滤波?

网友D:
有源滤波只是个动态电阻,没有缓冲能力。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指在反馈电阻并联电容的"互阻抗放大器"之类的电路?楼主最好有关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是不是指在反馈电阻并联电容的"互阻抗放大器"之类的电路?楼主最好有关电路。 ...

没电路。一本EMC书里的,估计作者是从哪个E文文献里翻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电路。一本EMC书里的,估计作者是从哪个E文文献里翻译的

不多说,你看看以下链接,是否有参考价值》
TI版,“模拟技术中的运放补偿电容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5740-1-1.html?fromuser
(出处: 21ic电子技术论坛)”
和百度“互阻抗放大电路”

楼主(点评):
感谢 貌似我发帖发错地方了。

网友F:
积分反馈法是不是积分稳零放大器中的积分负反馈?参见下图:

如上图,即使输入含直流成分(图中蓝色波形),输出(图中红色波形)也不含直流成分。这是U1B积分器负反馈的作用。

楼主(点评):
您这个电路很有意思啊。能给我讲解一下吗?谢谢

网友G(2022-11-24):
引用 网友F:
积分反馈法是不是积分稳零放大器中的积分负反馈?参见下图:

我这边有个实际应用电路  我调试发现还有校正相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