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WM调速的问题

楼主(2018-10-31):
请问,外部一个NMOS管,MCU输出PWM信号,中间需要什么电路驱动这个NMOS管对电机调速呢?

小白路过,认为中间应该加光电耦合器和驱动电路

网友A:
看MOS是什么型号,驱动电压、斜率……
普通SOT-23那种小MOS,MCU的IO串个100欧姆电阻直驱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MOS是什么型号,驱动电压、斜率……
普通SOT-23那种小MOS,MCU的IO串个100欧姆电阻直驱就可以。 ...

MOS管是IRFP064N,I/O直接输出驱动的话,我是怕万一外部短路烧MCU。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管是IRFP064N,I/O直接输出驱动的话,我是怕万一外部短路烧MCU。

可以加个光耦隔离一下

网友C:
1.PNP/NPN/NMOS
2.0R
3.Voltage follower
4.Optocoupler(Recomme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NP/NPN/NMOS
2.0R
3.Voltage follower

1、NPN→PNP→N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1.PNP/NPN/NMOS
2.0R
3.Voltage follower

1、NPN→PNP→NMOS
2、0R     0R是就单串一个0欧电阻直接到外部电路吗?
3、Voltage follower我谷歌翻译了下是电压跟随器,请问电压跟随器什么电路呀?
4、Optocoupler(Recommend)光耦合器(推荐),光电耦合一般都是N管的多吧?请问有P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个光耦隔离一下

请问,光耦我接触的都是N管,有P管没有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1、NPN→PNP→NMOS
2、0R     0R是就单串一个0欧电阻直接到外部电路吗?
3、Voltage follower我谷歌翻译 ...

1.三个管子任选其一放在那个框里面
2.可以的
3.运放的电压跟随器(跟2差不多的意思)
4.光耦pc817

前3个方法的弊端就是你后级的NMOS坏掉,16V的电如果顺着进入到MCU,那MCU必死无疑。
第4个方法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光耦没有N、P管之说的,

上述四个方法都需要你自行设计电路,实现你要的功能。

网友D:
rz7899电机驱动25V 4A的
你图错的MOS管DS接反了

网友E:
如果栅压比较低就可以,则可以用NPN+PNP做成射随推挽输出驱动N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D:
rz7899电机驱动25V 4A的
你图错的MOS管DS接反了

是的,我MOS管的DS放反了,我MOS管经常看错哪个是源和漏。图内的NMOS管已经固定位IRFP064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栅压比较低就可以,则可以用NPN+PNP做成射随推挽输出驱动N MOSFET。

栅压最高4V全导通,那么请问,NPN和PNP是否要用高速开关三极管呢?

@gx_huang :大功率NMOS的栅极电容较大,充电1K,放电47K,无法快速开关。学到了,谢谢指导!我查下技术手册上的栅极电容。
@gx_huang :大功率NMOS的栅极电容较大,充电1K,放电47K,无法快速开关。学到了,谢谢指导!我查下技术手册上的栅极电容。
@hyxstrive :大功率NMOS的栅极电容很大,充电1K,放电47K,无法快速开关的
@gx_huang :请多多指教,因为不懂,所有才要多学呀
这是纸上谈兵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栅压比较低就可以,则可以用NPN+PNP做成射随推挽输出驱动N MOSFET。

图片这个参数是不是栅级电压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三个管子任选其一放在那个框里面
2.可以的
3.运放的电压跟随器(跟2差不多的意思)

大佬,你好!请问,是这样的原理吗?

网友F:
中间电路需要考虑MOS管的最劣开启电压前级是否能直接满足,不能满足就要加中间驱动。如果电机功率比较大,又是有刷电机,那最好加光耦隔离。隔离时注意前后级必须电气独立,这意味着电源要各自单独供给,地回路也不能互连。

网友G:
你需要一个这样的线路。(合适功率不怎么大)。

VCC=12-15V。原理自己去分析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佬,你好!请问,是这样的原理吗?

先说好,我不是大佬,一菜**而已。
三个电路都可以,推荐第三个光耦的。
光耦的款式目前看到的就是你图中画的这种,不要纠结于N P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需要一个这样的线路。(合适功率不怎么大)。

VCC=12-15V。原理自己去分析吧。

请问,这是射极跟随原理吗??我的知识不理解这个电路的好处。
请问这个电路和NPN+PNP组成的电路相比,具有什么优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中间电路需要考虑MOS管的最劣开启电压前级是否能直接满足,不能满足就要加中间驱动。如果电机功率比较大, ...

谢谢坛主!请问最劣开启电压是不是最大Gate Threshold Voltage 这个参数呀?

网友G:
引用 楼主:
请问,这是射极跟随原理吗??我的知识不理解这个电路的好处。
请问这个电路和NPN+PNP组成的电路相比,具 ...

优点?那么明显还用说?简单、高效。
原理:Q8+D7完成栅极放电,R10-Q5组成射极跟随器,实现栅极放电。
这是一个三极管放大+图腾柱的拆分版本,由于NPN管导通时候,本身就有很大灌电流能力,所以,省略了图腾柱的PNP管,由第一级直接驱动,,而保留了图腾柱的NPN,以实现由跟随器对栅极快速充电的过程。D7实现充放电换向,栅极放电时候,D7导通,Q6自然截止,当Q8截止,则R10Q6组成设计跟随器动作。
这个线路可以驱动功率很大的MOS管工作(前提是电感负载或者电阻负载而不是电机负载),当功率很大时候直接驱动直流电机,估计会产生很大的干扰,因此当输出很大时候,建议采用光耦隔离,电机完全独立供电。高速光耦输出可以接到Q8基极-VCC之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坛主!请问最劣开启电压是不是最大Gate Threshold Voltage 这个参数呀?

要看该参数项中的极值,一般手册中会给出,最小值、典型值、最大值,做开关型应用设计时一律按最大值处理,即在管子最劣的情况下也要保证饱和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