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转换电压电路

楼主(2018-10-31):
(无正文)

楼主:
转换电压为-1.5V到1.5v,电流为-3A到3A

网友A:
0.5欧电阻?

网友B:
用5或者10毫欧采样电阻,运放第一级 放大到正负1.5V
运放第二级 给个基准电压 1.5V 做加法 得到0-3V
基准电压可以换其他的,总体思路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或者10毫欧采样电阻,运放第一级 放大到正负1.5V
运放第二级 给个基准电压 1.5V 做加法 得到0-3V
基准 ...

谢谢

网友C:
难道我得罪了版主,我的回复居然无效
再说一遍,你这个不需要转换,我也知道你这个用的什么芯片,因为我就在用,直接输入ADC采样,如果ADC电压是3.3V则分压下去,采集的时候根据你的组合成数组,用护理液计算,或者采用多个峰值加减平均去计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