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收音机里面的这个选台旋钮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8-10-31):
请问收音机里面的这个选台旋钮是什么元器件,带绳子的,是滑动变阻器吗?

网友A:
可变电容,多联的

网友B:
可调电容,有双联和多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变电容,多联的

好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容,有双联和多联的

OK get  谢谢

网友C:
好熟悉的面孔,可变电容器。当年,大约1986年,学电子,就是从装收音机开始的。

网友D:
可调电容啊

网友D:
看下收音机的调台原理就懂了

网友D:
你可以去矿石收音机看下就懂了

网友E(2019-03-12):
四联可变电容。并且每个可变电容还并联一个半可调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