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PAM2401升压

楼主(2018-10-31):
PAM2401将3.2V的锂电池进行升压,
先进过CN303检测电池电压后,从MOS管输出电压,电压大小的电池电压,输出电压作为PAM2401的输入电压

但是焊上PAM2401芯片后,从MOS管输出电压反而是0.2V左右,一但卸下来,MOS管输出电压反而正确。是PAM2401芯片有问题吗?

网友A:
1 你的303 设置有无吧,或者说驱动MOS这个地方
2 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应该这样设计吧,2401的 en 脚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的303 设置有无吧,或者说驱动MOS这个地方
2 理解你的意思,但是不应该这样设计吧,2401的 en 脚用起来 ...

您好,我只焊接303这块儿的电路,可以正常运行,说明MOS管驱动起来了,但是我把转5V的电路焊上之后,303的电路的电路就不能正常运行了,R5电阻右边电压基本为0

网友A:
mos 后端 接个功率电阻测试下  负载能力
然后 单独焊个2401测试 有没有输出 MOS 短接

网友B:
有个LED没看到限流电阻,会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