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文汇总示波器常见的反应特性有哪些

楼主(2018-10-31):
示波器是一种常用的电子测量仪器,具有测量精度高、稳定性好、耐用性强、使用寿命长等多种的优点。用户在使用示波器的时候对于示波器常见的反应特性都有具体的了解过吗?今天小编就来为大家具体介绍一下示波器常见的反应特性有哪些吧,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示波器的反应特性会对信号的波形有所影响,并改变信号上升时间的计算。当Pentium4进千兆赫时代后,SerialATA及PCIExpress等高速接口或总线也陆续超越了Gbps,选择适当的探针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但选择合适的示波器也是不可欠缺的工作。
测量波形从输入连接器经过采样和信号处理显示在屏幕上,同时保存数据。一旦选择了不适当的示波器,波形就可能变形。尤其在测量像PCIExpress高速串行接口的波形时,不仅要衡量采样频率及带宽,还必须对示波器的反应特性有所认知。比如,在测量非常陡峭的信号变化时,会因为示波器反应特性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反应系统分为两大类
示波器的反应特性泛指从输入端的连接头到画面显示整个测量系统的“传递特性”。通常可以分为高斯(GaussianResponse)型反应系统和砖墙(Brick-wallResponse)型反应系统两大类。砖墙型反应系统也称平坦反应型(FlatResponse)。
要区分或比较这两类系统的差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3dB频率特性”及“步级(Step)波形的反应”这两个基本参数。
常用的模拟示波器属于高斯型反应系统,其频率特性会在右肩端缓慢下滑,而步级波形的输入即使再陡峭,也不容易产生波形失真,即不会产生步级波形瞬间的前冲(Preshoot)、波形后的过冲(Overshoot)或波形上下震动的振铃(Ringing)等现象。在测量短过渡时间的数字电路信号时,这是很理想的特性。
模拟示波器必须将输入端输入的数mV微小电压信号经过几级的放大电路,变换成数百mV的电压,以确保足够驱动CRT显示。这些放大电路的频率反应特性正是高斯型的。
而在测量高速串行接口的波形时,一般采用实时采样方式的宽带数字示波器,这类示波器多采用砖墙反应型的应答系统。
砖墙反应型的应答特性又称“最高平坦应答”,在频带内频率响应极为平坦,而到了频带外的转降(Roll-Off)时,信号相当陡峭。像这样理想的频率特性,在频带内的信号振幅是不会有衰减现象发生的。超过频带之外,信号振幅就成为零。
与高斯反应示波器相比,砖墙反应型示波器还是有几个缺点:
对于输入步级波形的反应,容易出现前冲或过冲波形
示波器上升时间较长,换言之,就是反应比较慢
这里所说的示波器上升时间,是指步级输入对应到输出波形的上升时间。这个时间越短,代表示波器越能忠实地展现出从输入连接器端测量到的波形。因此,示波器上升时间就是其高频特性的代名词。同时,数字信号的上升时间,一般是指从低位阶迁移到高位阶的时间。通常指信号位阶10%~90%的上升迁移时间,而对于高速数字通信来说,大多是指20%~80%的时间迁移。
下面这两个数学式可用来估算砖墙反应型及高斯反应型示波器的上升时间:
砖墙反应型示波器的上升时间(ns)=0.45/带宽(GHz)
高斯反应型示波器的上升时间(ns)=0.35/带宽(GHz),理想上应该是0.338/带宽(GHz)
尽管砖墙反应型示波器的上升时间略逊一筹,实时采样的宽带数字示波器机种主要还是采用砖墙反应型的应答特性。仔细探究起来,主要的内在理由有二。其一,是要回避输入信号与输出信号电压振幅的误差,因为高斯反应型示波器在频带内的振幅误差太大。从图2所示两种示波器的频率响应图可以看出它们在这方面的优劣。假设输入信号带宽为1GHz,采样频率4GHz,由图2所示可看出,高斯反应型示波器的频率特性在右肩缓慢下滑,尤其在超过带宽1/3的频带领域,波形明显衰减,即信号误差大。
来源:网络,如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