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NUC029LAN,带隙电压

楼主(2018-10-31):
请问NUC029LAN带隙电压BandGap是多少?怎么获取?看资料N76E003可以读UID的最后两个字节,但是读029LAN的UID好像没有包含这个信息,ADC通道7可以读取一个BandGap的数据,但是这个值应该不是用来获取VBG的,而是使用VBG获取一个参照值。资料查了好多都没有找到VBG的介绍,有没有大神帮我我解惑一下--------NUC029LAN

网友A:
VBG可以从datasheet找到,标准为1.20V;
想读UID的最后两个字节,可发送对应的ISP命令;
VBG可以理解为ADC的一个输入源。

希望能解惑!

楼主(点评):
在官网及论坛找到的四个关于此芯片及M0内核的PDF手册及资料,都没有涉及这个值。论坛里面关于这个参数的资料也多是76E003的。据76E003的介绍,不同批次的单片机VBG有差别,所以我觉得读取单片机内的某个寄存器的值获取这个参数是合理的,固定为1.2不太合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大兄弟需要一起合作这个项目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VBG可以从datasheet找到,标准为1.20V;
想读UID的最后两个字节,可发送对应的ISP命令;
VBG可以理解为ADC的一 ...

有机会可以合作

网友:
这个做为参考电压,会稍微有偏差。

网友B:
好像有个校准的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