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麻烦大神分析下这个电路,谢谢。。。

楼主(2018-10-31):
(无正文)

网友A:
Q??限流用。
当R?电流产生的压降使Q??趋于导通时,MCU输入电压被R??与Q??分压,最终使LED电流恒定不变。

网友B:
可开关恒流,很早以前就这么用了,102提供一个驱动偏置电压电流,LED电流由201决定,电流值是0.65/201阻值,LED最高输入电压需要接LED那只三极管的耗散功率决定,一般取耗散功率的80%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Q??限流用。
当R?电流产生的压降使Q??趋于导通时,MCU输入电压被R??与Q??分压,最终使LED电流恒定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开关恒流,很早以前就这么用了,102提供一个驱动偏置电压电流,LED电流由201决定,电流值是0.65/201阻值 ...

谢谢

网友C:
限流,做不到恒流

网友D:
LED是电流驱动型器件  下面是个恒流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