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嘴脸...

楼主(2018-10-31):
大家先看2楼图片,大师对一个极限增益=1运放电路,先是推导传递函数,接着用软件画出奈奎斯特图,搞的有模有样,然后得出结论=这个电路稳定性很好,有"充足"的余量!

(第一次玩弄粉丝,对一个根本不可能振荡的电路+RLC,研究其稳定性,那个余量确实是足啊!!)

接着到6楼给图例了,偷偷摸摸把A0修改成1000了,然后大家看到振铃了!

两个楼层一结合,得出结论=有充足的余量也会有振铃!

摘自:https://bbs.21ic.com/icview-2574814-2-1.html

楼主:
附加说明:

原帖用了一个RLC反馈作为相关概念的直观引子,在一定条件下完全可以保证其稳定性,即按Nyquist稳定判据其是稳定的。而后面的“零极点和”图例,由其Nyquist图就可以判断是稳定的。

楼主:
补充说明:

关于“BIG NOT”,不仅给了“零极点项和”,还给了“一阶高低通项和”。此外,还给了一个关于“一阶高低通项和”的详细图例及说明。见下图:

一个基本反馈相关图例及其说明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6144-1-1.html

楼主:
稳定可以由相关判据判定,而“振铃”则可以通过阶跃激励响应得到。这些都有相关理论支持,而这也是Tim Green相关文献中所阐述的东西。

楼主:
从一开始说那不是Tim Green所言的“BIG NOT”,见下帖

骗子嘴脸...
https://bbs.21ic.com/icview-2574894-1-1.html

到现在的胡搅蛮缠,充分体现了其骗子嘴脸。

楼主:
还是那句话:

骗子总归是骗子

问题是,傻子有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一开始说那不是Tim Green所言的“BIG NOT”,见下帖

骗子嘴脸...

TIM所说的BIG NOT,研究对象是负反馈放大器!

大傻你这个BIG NOT,指的是RLC电路正常响应,虽然也有所谓的"振铃",但这个和负反馈放大器特有的稳定以及裕度概念之间,叼毛关系没有!

大师能从上面曲线,估计出相应的相位裕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