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模电真是高深,请教一个串联稳压电路

楼主(2018-10-31):
1.请问这个电路的V2和V3是如何实现类似稳压管功能的?
2.这个电路的输出电压是不是:Uin*[R1/(Rp+R2+R3)]+0.7V(V1的Vbe) ???

网友A:
1.请问这个电路的V2和V3是如何实现类似稳压管功能的?

稳压管功能是用V2发射结正向压降来代替了。
V2发射结正向压降并不如稳压管那样稳定,所以这种电路稳压特性比较差。

@maychang :谢谢您
@6688hyc :要详细说清楚,篇幅不够,而且必须加上电路图。
@6688hyc :R2、R3、V2、R4、R4、V3如4楼戈卫东所说,构成一个类似稳压管的电路。这种电路称为“并联稳压电路”,其基准电压就是我所说的靠V2的发射结压降。注意R1的作用。
额 大神,我是想知道这个“类似稳压管功能”是怎么实现的,至于性能比较差,咱先不管他,这种电路估计也没人用。我这种菜鸟重在学习哈。

网友A:
这个电路并没有从输出端取出电压作为反馈,只是从输入端(V1集电极)取电压,这样稳定性会更差一些。

网友B:
古代电路。。
你把V1 R1之外的东西当成一个稳压管就好理解了。

嗯 这种电路现在估计没人用了。我是知道这个“稳压管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学习一下模电的知识。谢谢哈

网友C:
应该是V2 V3的放大倍数越高,稳压性能越好?

网友D:
正如“沙发”和“板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可以用一个TL431代替V2 V3组成的可调稳压管,输出电压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正如“沙发”和“板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可以用一个TL431代替V2 V3组成的可调稳压管,输出电压稳 ...

如果使用TL431,最好是从输出端电阻分压送到TL431的REF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V2 V3的放大倍数越高,稳压性能越好?

老哥好久不见你了

@lfc315 :谢谢你帮我解答了一众问题
哈。。水性好,一直在潜水

网友F:
这是 稳压管加帮流,不是 负反馈型稳压电路,V2和V3组合 充当稳压管。

网友F:
若把 V1 砍掉,就是个 並联稳压。

网友B:
431功率不够的。
输出电流比较大,输出管电流增益不高,基极电流需求比较大。

网友G:
没有稳压二极管,靠PN结稳压,基本没有稳压作用。
PN结温度系数2mv/摄氏度,算温度变化50度,100mv变化,算室温600毫伏,稳压效果太差。

网友B:
V2的B-E电压,近似放大到(RP + R2 ) / R3, 提供大致稳定的电压。
V3放大电流负载能力。
温度和负载电流变化都会导致输出电压变化。

@戈卫东 :好的 谢谢
@6688hyc :其实不要V3,而是把V1做成达林顿管,功耗可以更好一些
@6688hyc :V3是增加电流负载能力。R5可以去掉
哦 谢谢。 看来我的问题2里面,把电压给算错了。再请教一下V3的作用和R5能不能去掉。麻烦您了

网友F:
带隙基准只能以集成电路技术建立,分立元件电路是仿不来的。

带隙基准,英文Bandgap voltage reference,常常有人简单地称它为Bandgap。最经典的带隙基准是利用一个与温度成正比的电压与一个与温度成反比的电压之和,二者温度系数相互抵消,实现与温度无关的电压基准。楼主百度了一下,才知道啥是带隙基准。

网友H:
看着像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I:
好的 感谢您回复的这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