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8的BUG

楼主(2018-10-31):
换工作后新公司电脑比较好就试试安装一下AD18,结果发现问题非常多。首先启动非常非常慢,要一两分钟才可以启动,另外还有很多小BUG。今天画原理图发现居然在放置网络标号的时候Tab键没用,没法修改网络标号任何参数。打算放弃AD18了,甚至想换个软件。大家都在用什么软件画PCB

网友A:
正版的话,就找厂家;
盗版的话,自行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版的话,就找厂家;
盗版的话,自行研究。

网友B:
大神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可以推荐一下吗,谢谢了

推荐什么?

网友C:
我一直用AD10绿色版,不到100M。

网友D:
感觉18还好用

楼主:
你是18的哪个版本,我现在最蛋疼的就是网络标号无法编辑,按Tab键无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18的哪个版本,我现在最蛋疼的就是网络标号无法编辑,按Tab键无效。

不是双击吗?我都是双击然后编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双击吗?我都是双击然后编辑的

在放置之前就可以使用TAB键编辑的,但18里面有问题

网友E(2019-12-11):
PADS使用蛮不错的

网友E(2020-03-31):
99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