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前辈们,linux的核心板哪家的可以直接用的产品里面?

楼主(2018-10-31):
飞凌 友善之臂等开发板的核心板可以直接用在产品中吗?
或者其他家的?

网友A:
      是可以采用核心板设计的,具体看产品要求,如果空间太小,则不适用,当然成本会有所提高,现在性价比最好的核心板应该是珠海全志A33核心板 ,LINUX 安卓都可以支持,芯灵思的SinA33核心板可以考虑一下,虽然是国产处理器,但是稳定可靠,价格有优势。

网友B:
选择大厂家的没问题,核心板主要是用于产品中,要选稳定可靠的,这种方式使用开发周期更短,公司一直用这种方式的板子,开始用迅为的4418,现在用他家的IMX6核心板。技术支持还是不错的。

网友C:
立人电脑的可以考虑一下,工控嵌入式主板,应该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