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芯片很多不运行且无法擦除的

楼主(2018-10-31):
    公司使用stm32f407zgt6, 已经批量生产, 但是生产过程中总是有些无法下载,  有些下载后正常, 但经过某个环节后,又不运行,无法擦除了, 因为是不算很多, 一开始没在意, 但是时间长了,数量也不少了,希望好心人给指点下, 是静电损坏,还是其它。。 stlink 使用swd连接可以, 其它无法进行。stlink信息框内容如下:
    16:17:01 : Disconnected from device.
16:17:03 : ST-LINK SN : 57FF6B067187534821541367
16:17:03 : ST-LINK Firmware version : V2J32S7
16:17:03 : Connected via SWD.
16:17:03 : SWD Frequency = 4,0 MHz.
16:17:03 : Connection mode : Normal.
16:17:03 :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enabled.
16:17:04 : Device ID:0x413
16:17:04 : Device family :STM32F405xx/F407xx/F415xx/F417xx

因为有写保护,取消保护时,提示: 无法设置选项字节,请复位单片机 重试。。。

网友A:
用串口下载的方式,看能不能去除保护并重写,这个都不行的话就没招了。

网友A:
SWD方式的话,应该接GND SWK SWDIO nReset这4根线,复位线还是不能省的。我发现过多种型号的STM32不接复位信号就无法可靠的下载、去除保护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SWD方式的话,应该接GND SWK SWDIO nReset这4根线,复位线还是不能省的。我发现过多种型号的STM32不接复位 ...

嗯, 我就是用的这4条, 坏的是怎么都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串口下载的方式,看能不能去除保护并重写,这个都不行的话就没招了。

这段时间没试过, 原来试过串口的, 不过还是没救过来, 我再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段时间没试过, 原来试过串口的, 不过还是没救过来, 我再试试吧。

有没有统计过故障率?我用过的STM32,有出去后雷击损坏的,但生产过程还真没碰到过(当然不是这款F4)

@xuezhaoye :应该不是。可能是电源供电方面的问题。有些不合格电源上电过程可能会过压导致MCU损坏
故障率没有统计, 陆陆续续有, 维修没有记录, 会不会是静电呢?静电措施不怎么样。

网友B:
使用串口下载呢?

网友B:
其他的一些调试器入stlink  jink下载呢

网友B:
stm32一般不会这样的

网友C:
如果只有部分烧录困难,那就可能跟芯片本身有关了,可能部分是有问题的。

网友D:
你把flash的时钟频率降低试试看.

网友E:
1.  你这边是否使用了读保护 L2等级,若是,再用再擦的几率就很小了,除非你事先准备了基于串口的升级程序。
2、如果没做L2级读保护,请重点检查下电源供电情况,尤其BOOT脚、PDR_ON脚的电平,要正确。 切记!!

网友F:
你是先下载, 还是先贴片?

网友G:
解除写保护

网友H:
有强制擦除的手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