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总烧掉

楼主(2018-10-31):
我有一个板子,用2个2003驱动4个4相8拍的步进电机,还有2个12V的继电器,但是发现2003总是烧掉,出现继电器乱跳或者是步进电机不转的情况。2003是直连的芯片,然后直连步进电机。非常头疼,求大神帮忙分析,不胜感激。
刚刚分析发现,有一个2003用到的4个用到的端口全坏了,完全悬空的3个端口也坏了,更奇怪的是,端口输出坏了之后,会影响输入的波形。根据这个是不是能分析出是原因导致的2003坏了?
在快包已发包,搜“ULN2003失效分析要求:1.分析出2003坏的原因。2.故障能够重现。3.整改能够验证有效。金额1500元。能处理的大神可以去接或者直接在帖子里回复我,急!

全部二极管改成TVS管,或快快二极管。

网友A:
不做任何保护?

网友B:
要加二极管吧

网友C:
2003的驱动电流够么??

网友D:
只保留一个电机在位,其余外设都干掉,测试一下是否还烧?
然后逐渐增加,看到哪里就挂了。ULN2003每个通道最大输出0.5A的电流。

楼主:
以前的板子也一直不加保护,不会坏啊,现在的板子在步进电机这里,程序速度加快了,接的东西多了,坏的不良率在2%。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03的驱动电流够么??

不知道,我一个步进电机转起来的时候,用直流电源测的话大概在0.1A左右的电流。
一个继电器在0.05A的电流,算总数的话,我感觉是够的,最多0.3A的电流,而且步进电机转的频率很低,不是经常开关的。
会不会跟感应电动势有关?

楼主:
每个端口都加二极管吗?2003内部不是有二极管吗?

网友E:
必须分析最大负荷,不能只看一路,要看多路并发时是不是超出了2003的极限,同时注意驱动要够,保证管子饱和,否则功耗也会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保留一个电机在位,其余外设都干掉,测试一下是否还烧?
然后逐渐增加,看到哪里就挂了。ULN2003每个通道 ...

烧的比例大约在2%,单独接不一定能烧掉,也不是每次都烧,所以这个方法比较难测。
会不会耐压不足,但是用示波器看正常的波形,都在12V左右,看不出异常

网友F:
引用 楼主:
烧的比例大约在2%,单独接不一定能烧掉,也不是每次都烧,所以这个方法比较难测。
会不会耐压不足,但是 ...

看动态电流,是不是某个时刻超出了允许的最大值

网友G:
引用 楼主:
烧的比例大约在2%,单独接不一定能烧掉,也不是每次都烧,所以这个方法比较难测。
会不会耐压不足,但是 ...

2003,接阻性负载,只要在各路和总和都合格情况下,基本上不会出现损坏,你这样情况,尤其是接有电机这样可能变化很大的负载,出现比例並随机的损毁,通常会出现在因为处于某位置电机负载特别重,造成电机驱动总电流超标或者单路超标,损坏2003。

网友H:
步进电机驱动口要加泄放二极管

是要价格整流二极管

网友I:
2003A,单路瞬间最高0.5A,GND脚最高瞬间2.5A,耐压50V。最后总功耗有限制,毕竟达林顿管子饱和导通压降比较大的。
为了知道损坏原因,实际瞬间电流必须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03A,单路瞬间最高0.5A,GND脚最高瞬间2.5A,耐压50V。最后总功耗有限制,毕竟达林顿管子饱和导通压降比 ...

有没有遇到是耐压烧掉的呢?
我接3个步进电机的可能会烧掉,接1个的也有很多烧掉的,同样的驱动电路,以前都没遇到过,我都怀疑是不是电机引起的,或者是我自己的开关电源引起的,可是示波器上看,一上电的时候12V电源波形就非常稳,一点异常都看不出

网友J:
可能是瞬间的尖峰使2003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可能是瞬间的尖峰使2003损坏

示波器看不到异常,怎么验证呢?

网友K:
2003的OUT端每路串接100ma的自恢复保险,保证不会再出现烧坏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2003A,单路瞬间最高0.5A,GND脚最高瞬间2.5A,耐压50V。最后总功耗有限制,毕竟达林顿管子饱和导通压降比 ...

单路最大电流在0.1A,整个2003最大电流为0.6A。因为步进电机的电阻是130欧的,接12V进去不到0.1A,分步运转的,总电流不会超过2.5A的。刚刚分析发现,有一个2003用到的4个用到的端口全坏了,完全悬空的3个端口也坏了,更奇怪的是,端口输出坏了之后,会影响输入的波形。根据这个是不是能分析出是原因导致的2003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2003的OUT端每路串接100ma的自恢复保险,保证不会再出现烧坏问题了

刚刚分析发现,有一个2003用到的4个用到的端口全坏了,完全悬空的3个端口也坏了,更奇怪的是,端口输出坏了之后,会影响输入的波形。根据这个是不是能分析出是原因导致的2003坏了?

网友L:
步进电机是感性负载,烧掉2003估计是加保护电路。电机线圈通断时候,会产生高压

网友I:
引用 楼主:
单路最大电流在0.1A,整个2003最大电流为0.6A。因为步进电机的电阻是130欧的,接12V进去不到0.1A,分步运 ...

你自己看看2003A内部每个单元的电路,就是带阻的达林顿管子,带保护二极管的。
要测量一下每个输入、输出、COM、GND的特性。大致判断是哪部分电路坏了。

网友I:
损坏无非:击穿短路、开路,过热烧坏的,也会短路和开路。实在不好解决,找厂家解剖一下,成本不高的,很容易知道原因的。

网友M:
也不排除芯片质量的问题了。你换个驱动电路试试是不是还会烧,这个时候就需要排除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损坏无非:击穿短路、开路,过热烧坏的,也会短路和开路。实在不好解决,找厂家解剖一下,成本不高的,很容 ...

哪里有这样的渠道,我也想找?我们在立创买的ULN2003AWG,找不到代理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也不排除芯片质量的问题了。你换个驱动电路试试是不是还会烧,这个时候就需要排除法了。 ...

驱动电路不都是同一个么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步进电机是感性负载,烧掉2003估计是加保护电路。电机线圈通断时候,会产生高压 ...

加什么样的保护电路吗?反向续流的二极管?

网友L:
引用 楼主:
加什么样的保护电路吗?反向续流的二极管?

对 续流二极管 必不可少

网友G:
引用 楼主:
单路最大电流在0.1A,整个2003最大电流为0.6A。因为步进电机的电阻是130欧的,接12V进去不到0.1A,分步运 ...

2003本身是各单元完全独立,唯一有互相牵涉的就是内部箝位二极管。
你一旦发现损坏单元可以影响到空余单元,那么很明显,是箝位二极管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2003本身是各单元完全独立,唯一有互相牵涉的就是内部箝位二极管。
你一旦发现损坏单元可以影响到空余单 ...

是不是钳位二极管烧了,就可以说是耐压烧的?
所以每一路我都加一个吸收二极管的话,是不是就没问题了呢?
如果只烧一路的是,是不是就怀疑是过流烧的呢?
电机的反向电动势比较大的话,现象应该就是所有端口都烧掉对吧?

网友N:
控制端和继电器中间加隔离,完全可以用光耦来驱动。另外,也有可能是你供电电压的问题,看一下纹波,还有继电器乱跳的时候看一下电源波形有没有大幅度的变化

网友M:
引用 楼主:
驱动电路不都是同一个么

我意思就是换一个别的驱动电路,测试下是不是还会烧,如果不烧了。
说明真是驱动电路问题,如果还烧那你就要检查负载了。

网友O(2019-06-25):
引用 网友E:
必须分析最大负荷,不能只看一路,要看多路并发时是不是超出了2003的极限,同时注意驱动要够,保证管子饱和 ...

我这个电路图左侧直接有单片机发出3.3VTTL电平,按道理来说右侧应该输出和输入相反的电平,我仿真了都是处于一个状态的输出,这是为啥呀?

输入电压不够高,把信号源电压提高到5V。

网友P(2024-03-21):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