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助:stm32f103快速按复位,有时候会不启动。

楼主(2018-10-31):
现象:快速按复位,小概率的出现过几秒才能起来,或者就不启动,出现这两种现象后再按复位也不会恢复正常了。只能断电重新上电才能恢复正常。各位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A(点评):
检查一下复位和 BOOT 引脚的电压是多少吧

网友B:
代码不够健壮。
那就断电复位吧

网友C:
检查一下复位和 BOOT 引脚的电压是多少吧

楼主(点评):
电压都没问题。

网友D:
程序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