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下阻抗匹配

楼主:
聊下阻抗匹配,电路加一个阻抗匹配网络,搞成和负载一样的阻抗,这样岂不是多了一个假负载?不是损耗了效率吗?而事实上刚好相反,哪个坛友分析下缘故

楼主(2018-11-01):
那是不是阻抗匹配就是滤波啊

网友A:
高频信号有很多特殊效应,
信号反射会导致波形畸变
阻抗匹配主要是为了减少信号反射, 可以去百度信号反射

网友B:
书上有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频信号有很多特殊效应,
信号反射会导致波形畸变
阻抗匹配主要是为了减少信号反射, 可以去百度信号反射 ...

你对这方面肯定有经验说   说下咋回事

网友C:
这种概念建议不要用百度查,用wiki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Impedance_matching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概念建议不要用百度查,用wiki
https://en.m.wikipedia.org/wiki/Impedance_matching

全是英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