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分享] 运算放大器使用的六个经验

楼主(2018-10-31):
运算放大器使用的六个经验

        运算放大器,对于学工科的学生来说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运算放大器作为最通用的模拟器件,广泛运用于信号变换调理、ADC采样前端和电源电路等场合。大家在学习模电课程的时候,都已经学会了运放的设计。然而在使用运放的时候,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注意输入电压是否超限

图1-1是ADI的OP07数据表中的输入电气特性的一部分,可以看到在电源电压±15V的条件下,输入电压的范围是±13.5V,如果输入电压超出范围,那么运放就会工作不正常,出现一些意料不到的情况。

图1-1

而有一些运放标注的不是输入电压范围,而是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如图1-2是TI的TLC2272数据表的一部分,在单电源+5V的条件下,共模输入范围是0-3.5V.其实由于运放正常工作时,同相端和反相端输入电压基本是一致的(虚短虚断),所以“输入电压范围”与“共模输入电压范围”都是一样的意思。

图1-2

2、不要在运放输出直接并接电容

在直流信号放大电路中,有时候为了降低噪声,直接在运放输出并接去耦电容(如图2-1)。虽然放大的是直流信号,但是这样做是很不安全的。当有一个阶跃信号输入或者上电瞬间,运放输出电流会比较大,而且电容会改变环路的相位特性,导致电路自激振荡,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正确的去耦电容应该要组成RC电路,就是在运放的输出端先串入一个电阻,然后再并接去耦电容(如图2-2)。这样做可以大大削减运放输出瞬间电流,也不会影响环路的相位特性,可以避免振荡。

3、不要在放大电路反馈回路并接电容

如图3-1所示,同样是一个用于直流信号放大的电路,为了去耦,不小心把电容并接到了反馈回路,反馈信号的相位发生了改变,很容易就会发生振荡。所以,在放大电路中,反馈回路不能加入任何影响信号相位的电路。由此延伸至稳压电源电路,如图3-2,并接在反馈脚的C3是错误的。为了降低纹波,可以把C3与R1并联,适当增大纹波的负反馈作用,抑制输出纹波。

4、注意运放的输出摆幅

任何运放都不可能是理想运放,输出电压都不可能达到电源电压,一般基于MOS的运放都是轨对轨运放,在空载情况下输出可以达到电源电压,但是输出都会带一定的负载,负载越大,输出降落越多。基于三极管的运放输出幅度的相对值更小,有的运放输出幅度比电源电压要小2~6V,比如NE5532.图4-1就是TI的TLC2272在+5V供电的输出特性,它属于轨对轨运放,如果用该器件作为ADC采样的前级放大(如图4-1),单电源+5V供电,那么当输入接近0V的时候,输入和输出变得非线性的了。解决的方法是引入负电源,比如在4脚加入-1V的负电源,这样在整个输入范围内,输出与输入都是线性的了。

5、注意反馈回路的Layout

反馈回路的元器件必须要靠近运放,而且PCB走线要尽量短,同时要尽量避开数字信号、晶振等干扰源。反馈回路的布局布线不合理,则会容易引入噪声,严重会导致自激振荡。

6、要重视电源滤波

运放的电源滤波不容忽视,电源的好坏直接影响输出。特别是对于高速运放,电源纹波对运放输出干扰很大,弄不好就会变成自激振荡。所以最好的运放滤波是在运放的电源脚旁边加一个0.1uF的去耦电容和一个几十uF的钽电容,或者再串接一个小电感或者磁珠,效果会更好。

楼主:
运算放大器使用的六个经验

网友A:
只用单个放大器难以达到好的效果

网友B:
传感器+运算放大器+ADC+处理器是运算放大器的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C:
使用同步检测电路结构可以得到非常好的测量效果

网友D:
必须考虑电源纹波对系统的影响

网友E:
如何解决运算放大器的零漂问题?

网友F:
可能挑选的运算放大器的输入阻抗不够高

网友G:
运放有较大的共模抑制比

网友H:
运算放大器最初诞生时是用来作为各种模拟信号的运算

网友I:
运算放大器用途可就多了

网友J:
运放是一个从功能的角度命名的电路单元

网友I:
根据线路设计应用太多了

网友A:
必须使用一些较特别的方法和传感器激励手段

网友H:
得注意运放的输入寄生电容

网友B:
传感器提供的电流非常低,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完成信号放大?

网友G:
多少也会因共模电压带来一些误差。

网友C:
运算放大器的偏置设置

网友F:
在反馈电容两端并上电阻

网友D:
这种用法噪声比较高

网友E:
楼主有解决的办法吗?

网友J:
可以由分立的器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