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楼主(2018-10-31):
变压器用的是变比,无线充电线圈用的耦合,两者的区别是什么,那变压器有耦合吗?

网友A:
都是电磁耦合

无线电充电的线圈也是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电磁耦合

无线电充电的线圈也是变压器

变压器用的变比是不是耦合系数为1?还有变压器不是一个闭合铁芯整体嘛为什么还有非接触这一说法,如果非接触不就有气隙,就不是全耦合了,那为什么还用变比?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望指点。

网友B:
以互感模式工作的都可以叫做 变压器,耦合系数远小于1的互感也有变压作用,但主要功能在于传递或调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用的变比是不是耦合系数为1?还有变压器不是一个闭合铁芯整体嘛为什么还有非接触这一说法,如果非 ...

典型的变压器通过磁性材料把变压器线圈的磁力线约束到一个封闭的回路里面,所以一般的变压器的耦合系数基本上接近1。
无线充电的线圈,发送和手机端接受线圈组成的也是一个变压器,只是和典型的变压器有所不同而已,它没有磁性材料对原副边进行磁力线约束,所以,它的耦合系数比较低,而且随着距离增加越来越低,但哪怕无限接近,它的耦合系数还是到不了接近1的水平。
因为采用的是空气耦合,空气线圈,变压器副边电感量不可能做的很大,因此,无线充电无一例外都采用了比较高的传输频率,以减轻由于变压器原边电感量过小造成的激磁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互感模式工作的都可以叫做 变压器,耦合系数远小于1的互感也有变压作用,但主要功能在于传递或调控。 ...

可是是隔离式变压器(有气隙),为什么可以用变比来计算?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变压器通过磁性材料把变压器线圈的磁力线约束到一个封闭的回路里面,所以一般的变压器的耦合系数基 ...

您的解释我能理解,我看了一篇文献,里面隔离式变压器(有气隙)用的匝数比即变比n来计算的,为什么可以用变比来计算?可以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解释我能理解,我看了一篇文献,里面隔离式变压器(有气隙)用的匝数比即变比n来计算的,为什么可以 ...

根据磁阻的大小,磁力线永远是抄捷径的,这个是磁力线的基本原则,所以推导到开气隙的变压器,很容易理解到下面的内容:
气隙并不影响有磁芯的变压器的磁力线走向,在磁芯的作用下,磁力线还是很好的被约束到磁芯里面,除非气隙实在非常大,那么气隙部分会产生部分磁力线发散,否则只是在气隙部分增加了磁阻,让变压器的有效电感量减少而已。
变压器气隙一般开在中心柱上面,这样的情况,哪怕气隙到整个线包的一半以上长度,由于外面磁力线受磁芯约束,而气隙又是完全在线圈中间,因此其磁力线还是可以看作被磁芯良好的约束了。
而只要磁力线都被良好的约束在主副线圈之间,那么他们的耦合系数就基本上接近1.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根据磁阻的大小,磁力线永远是抄捷径的,这个是磁力线的基本原则,所以推导到开气隙的变压器,很容易理解 ...

上面红色框是非接触变压器,两个线圈的距离很大,这个也可以用变比来计算吗?
变压器的是闭合铁芯能产生闭合的磁路,而上图是单独的两个线圈加磁芯,是不是构成不了闭合磁路?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面红色框是非接触变压器,两个线圈的距离很大,这个也可以用变比来计算吗?
变压器的是闭合铁芯能产生 ...

你可以自己去画一下空心线圈的磁力线分布,这样相对的2个线圈,磁力线是不可能完全同时穿过原边和副边的,肯定有很多直接发散到外面了。
随着发散的多寡,线圈的耦合系数会变化,而匝比还是存在的,只是实际计算时候,必须算上耦合系数而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自己去画一下空心线圈的磁力线分布,这样相对的2个线圈,磁力线是不可能完全同时穿过原边和副边的 ...

随着发散的多寡,线圈的耦合系数会变化,而匝比还是存在的,只是实际计算时候,必须算上耦合系数而以。那初级线圈和次级线圈的电压关系也是U1N2=U2N1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随着发散的多寡,线圈的耦合系数会变化,而匝比还是存在的,只是实际计算时候,必须算上耦合系数而以。那 ...

对 耦合系数 的影响,
原副二边的 紧贴程度,比 磁路状况 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