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IAR 生成的bin文件大于实际大小

楼主(2018-10-31):
用CC debugger烧完仿真看flash,空间还有剩80+kb,但是生成bin之后就300+kb,之前有勾选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的第一个选项,bin居然高达2M!我用的是CC2530,FLASH只有256K,怎么能让bin生成实际大小啊?

网友A:
你的format选择的是hex吧,编辑器打开观察内容

网友B:
因为bin文件不包含数据地址信息,所以要整个数据填充.

网友C:
程序从0开始100个字节,还有一部分从10000开始100个字节,那么生成bin会从0直接到10100,中间会填充无用的数据;而hex文件会指定位置;

网友D:
但是不应该呀,正常来说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会导致hex比bin更大。

网友E:
现在不明白的是,FLASH是256KB的空间,明明用仿真器下载完还能剩余空间,生成的bin文件却大的离谱。

网友F:
一般是地址空间不连续导致的 ,建议你先看看map的情况

网友G:
一般hex比bin多包含了一些地址信息,所以应该是hex比bin更大的

网友H:
这个具体的我就不太清楚的了,一般是直接生成.hex文件的

网友I:
我也是直接开启编译,开启优化,没注意这个问题。

网友J:
还有头文件在hex里面。

网友J:
因为flash不够啊,只有256k,bin和hex文件又太大

网友K:
这个真不知道怎么弄的,是不是编译器问题?

网友L:
bin文件里面都是有保存地址吧

网友M:
只要不影响正常使用,不用调整bin格式。

网友N:
bin不能生产下载的程序大小。

网友N:
CC debugger烧写是需要读写地址的。

网友O:
这个是大小跟下载大小没有关系

网友P:
十进制的程序应该比下载的程序要大多了。

网友Q:
那HEX文件有多大?

网友R:
楼主文件的大小跟你要烧录的单片机容量关系不大的。文件内包含内存信息,烧录的时候不是BIN整个文件进去了,而是BIN描述的内容被解读进去了。

网友S:
真没关心过这个问题

网友T:
如何设置才能缩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