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楼主(2018-10-31):
不用goto向上跳转的程序怎样编写??

网友A:
continue是结束本次循环,继续跳到条件判断处吧

网友B:
C语言一般都是顺序执行的吧,我还没有过要向上运行的。

网友C:
向上跳就是为了再执行一次已经执行的代码
可以用循环结构实现之

网友D:
continue,break、等等可以实现所有的算法,换个思路想想吧!

网友E:
我猜LZ是用汇编用惯了喜欢跳来跳去..

网友F:
建议用C就不要跳啦,循环的话用for,while,条件的话就把那段做成子函数,if调用

网友G:
刚从汇编转成C语言确实一下难道改掉一些汇编的编程思维,一遇到要判断的地方就想跳!

网友H:
如果只是跳转的次数少,而且,转换其它思路很困难的话,不如直接用goto。

网友I:
你可以吧要用的功能写为一个子程序然后调用或者多用IF 分支选择语句就好了。

网友J:
不建议用goto语句,建议优化程序设计思路,写成2个函数

网友K:
很简单的 for 循环基本可以满足

网友K:
可以无差错的达到目的就行,用什么无所谓。

网友L:
写成状态机的形式,有点像任务调度,就可以实现各个任务的跳转了

网友M:
goto不是不能用,他所以存在就是为了用的,但要看场合,如果一个goto就能是你的程序完成既要的功能

网友N:
我喜欢用goto  ,你不觉得 jmp  jne je 诸如此内很爽么

网友O:
我见过的goto都是往下跳的,linux 内核中用于 错误处理退出函数的时候用

网友P:
那就采用多次if条件break的也是可以的啦

网友Q:
操作系统,任务调度

网友R:
跳到指定位置,还真滴需要用goto

网友R:
不是不让用goto,是不要多用,滥用。

网友S:
好多Bootloader都用GOTO实现的吧

网友T:
需要快速退出的地方,可以使用假循环。
do{
  片段1;
  if(条件)break;
  片段2;
  if(条件)break;
  片段3;
}while(0);
片段4;

网友U:
判断语句,循环语句,分支语句可以完成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