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发现读出的数据高位都为FF,低位都为00

楼主(2018-10-31):
使用的是msp430g2553 launchpad
调试的时候,发现读出的数据高位都为FF,低位都为00。

网友A:
没有遇到过啊。不过我的也有点问题

网友B:
接个上拉电阻的。应该是没有带动了。

网友C:
你的电平全是高电平的。看看芯片的焊接的没有问题吧?

网友D:
或者接个上拉电阻。楼主的硬件是如何连接的?

网友E:
读出的数据高位是什么?

网友F:
这个是缺少上拉电阻吧。

网友G:
应该都是高电平处理的。

网友H:
IO的驱动能力不足造成的。

网友I:
去官网找找看相关的代码。

网友J:
你读什么的数据FF

网友J:
GPIO 的还是内部存储器的

网友K:
什么数据

网友L:
读到的数据不正确

网友M:
首先要确认是读取的问题还是发送的问题

网友N: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吧

网友O:
楼主找到问题所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