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这样会有影响?

楼主(2018-10-31):
想请教一个继电器问题,一个12v的继电器,我加14—16.8v,这样会有影响吗?

网友A:
线圈会发热, 寿命会缩短. 可以加几个二极管将电压降下来.

网友B:
不可以的。
这样容易损坏继电器的。

网友C:
对于此类过压电源的保护,一般采用TVS管去保护

网友D:
可以试试用ESD器件做过压保护。。

网友E:
如何做电路的过流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F:
可以设计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G:
一般应保证TVS管应工作在后端电源芯片器件的正常电压VCC以上

网友H:
不如换一个更高耐压输入的芯片。。

网友I:
加个三极管和可控硅就OK

网友J:
简单实用的过压保护电路。

网友K:
看看手册上怎么写的这个呢?

网友L:
会有影响啊,穿个电阻进去

网友M:
可以 用 但是会缩短寿命

网友N:
除了寿命缩短之外没啥大的影响

网友O:
发热 寿命缩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