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

楼主(2018-10-31):
初学,看完器件手册照着画了一下,结果完全不对....我的想法是前置增益固定为12dB, 然后令11和12管教差值等于0.5V,总增益41.4dB。。。。真诚请教各位前辈,该如何修改}

楼主:
增益设置如下图,所以最终该怎么连线呢

网友A:
楼主电路有误,改为下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电路有误,改为下图:

谢谢您!我照着您的图画发现完全正确。看器件手册给的框图,我本以为4、5、8是前放,8脚(前放输出)接9脚(可变增益输入),就连他自己给的手册也是300Ω电阻接在5、8之间。所以我现在不是很理解为什么这样接,不知您是否可以讲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