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支持] conect ICE fail

楼主(2018-10-31):
我在用ICE调试的时候,出现connect ICE fail,之前可以连接,今天忽然就不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补充:在设备管理器中能看见CH340端口,软件和开发板之前一直能使用。有大侠知道原因吗?谢谢?

网友A:
重新打开一下软件或者在软件里面重新选择一下端口

网友B:
断电在上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打开一下软件或者在软件里面重新选择一下端口

已解决,谢谢。端口选择错误。

楼主:
已解决,谢谢,端口选择错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端口选择错误

最基本的错误了,同一时间只用一个串口就不会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