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HT7536 LDO 容易烧

楼主(2018-10-31):
请问谁了解   HT7536,现在容易出现一个问题,当输入电压高,容易烧坏管子。12V输入就会烧坏,但是规格书的输入电压挺高的,请问谁了解。谢谢

网友A:
除了输入电压不能超出器件准许的范围,还要注意压差过大时的功耗。在输入输出压差较大时,应该选择78系列而非LDO,若电流较大,最好采用开关电源。

网友B:
过热了吧。。
哪家的IC过热了都会烧。

网友C:
首先要确认下是否是正品,市面上很多仿料,耐压只有18V。
其次压差乘以负载电流就是耗散功率,这里8.4V的压差,如果是SOT89封装,负载电流不要超过30mA,否则就有烧的风险。

网友D:
电压过高会击穿,功耗过大会烧坏。
电压高,电流恒定,自然功耗就高。自己算算,测量一下,啥数据都没有,问了白问。

网友E:
刚刚看了一下,HT7536-1的输出电压是3.6V,而你的输入电压是12V。那么HT7536承受的压差是12-3.6=8.4V。
手册上介绍,SOT-25封装是的最大功耗是150mW,也就是说电流最大可以达到150/8.4=17.8mA。20mA不到。
你用低一点的电压供电,例如5V,保证正常工作,测量一下电流多大。

这个芯片估计价格比较便宜,没有看到自带的保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刚看了一下,HT7536-1的输出电压是3.6V,而你的输入电压是12V。那么HT7536承受的压差是12-3.6=8.4V。
手 ...

你好,谢谢;

另外,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输入电压越大,能带载的电流越小;

网友F:
负载电流过大了,超过了封装的散热能力,要不加散热,要不就换DC-DC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

另外,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当输入电压越大,能带载的电流越小; ...

输出固定,输入电压越大,电源芯片本身承受的电压降就越大。电流如果不变,自然电源芯片上的功耗就越大,发热很容易超限制。

网友G:
一般规格书上都是写的可以达到多少V, 实际上你只能参考他的85%,你得预留一些。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刚刚看了一下,HT7536-1的输出电压是3.6V,而你的输入电压是12V。那么HT7536承受的压差是12-3.6=8.4V。
手 ...

这里不要有个系数吗?我的意思是压降和电流的乘机,不会全部转化成热量,所以要有个转化系数吧?所以算下来,允许的电流还可以再大点。。。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理解,请指导。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这里不要有个系数吗?我的意思是压降和电流的乘机,不会全部转化成热量,所以要有个转化系数吧?所以算下 ...

哈哈,基本就是发热了。
还有其他可能,能量被存储起来,不太可能。
转化为电磁波直接发射出去,也不大可能。
其实我也不太清楚,你认为有其他可能,请列出来。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哈哈,基本就是发热了。
还有其他可能,能量被存储起来,不太可能。
转化为电磁波直接发射出去,也不大可 ...

我也有点迷迷糊糊啊,不是经常看到 ℃/mW这些参数吗?所以我就觉得结温升高1℃,需要耗散多少功耗,这里面有个换算关系,又不是很清楚。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也有点迷迷糊糊啊,不是经常看到 ℃/mW这些参数吗?所以我就觉得结温升高1℃,需要耗散多少功耗,这里 ...

这是是热阻的单位,你在网上搜索一下,很容易找到答案。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过热了吧。。
哪家的IC过热了都会烧。

这种芯片设计有问题,没有或热保护设计不好。

网友J:
一般电压高了,可以在输入串上个电阻。

网友K:
引用 网友I:
这种芯片设计有问题,没有或热保护设计不好。

过热,你先要检查设计合理不合理;就算它有过热保护,你的电路工作还是不会正常。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过热,你先要检查设计合理不合理;就算它有过热保护,你的电路工作还是不会正常。 ...

我说东你说西。一款设计完好的芯片,一般只要不过压,都不会损坏。某款1117,vin=8v,iout=2a都不会烧

网友K:
引用 网友I:
我说东你说西。一款设计完好的芯片,一般只要不过压,都不会损坏。某款1117,vin=8v,iout=2a都不会烧 ...

呵呵。。

网友L(2019-06-28):
LDO作为低压差线性稳压,主要用于压差低时,虽然耐压有的都达到30V甚至更高,但是由于由于功耗的原因,对于sot23-5封装的的LDO,压差大的话,负载也就20MA电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