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不需要控制端的串口转485芯片

楼主(2018-11-01):
(无正文)

网友A:
有啊,很多方案,例如485平时通过电阻下拉为接收;一旦232有数据发送,它固定是以一个低电平的起始位开始的,可以利用这个起始位触发一个单稳电路,单稳输出高电平控制485切换为发送(持续时间可根据波特率来设置)。

简单点就是用RC延时+三极管反相

最简单就是仅用三极管反相。这样485的0是强制发送的,1则是靠接收模式下AB端的上下拉电阻来“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