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电源降压0.1V怎么实现?

楼主(2018-11-01):
各位老师好,最近有一个项目是用到3.65V稳压供电,我用的模组是3.6V可以供电。我在想用电池给模组供电的效率应该是最高的,但是电压值略大于模组供电电压,长期使用会有一定的风险,怎么才能让电压降0.1V供电呢?

网友A:
只需50mV压差就能稳压的LDO很多

网友B:
如果为了特定需求,必须某精度特定电压这个可以理解。
仅仅是供电,3.65-3.6=0.05,误差0.05/3.65=1.3%  基本上基本供电系统纯粹误差就会达到这个级别,没有任何一个供电系统冗余量会小于这个差别。所以长期工作肯定不是问题,而且你这个误差还不如独立设计的电源系统的长期漂移和温度漂移呢。
如果这样的长期工作会有风险,这个系统本身就不可能长期安全工作的,必须重新设计。

网友C:
是楼主对模组的工作电压范围有误解,除非是做基准源的电压,其他工作电压基本都是宽范围的,不可能要求那么精确!

网友D:
建议直接用。。

网友E:
锂电池供电,建议LDO稳压到3.3V给模块供电,可以充分利用锂电池的容量。
锂电池通过LDO输出3.6V是不科学的,还有很多电量,输出就无法稳压了。
所以,你的模组是3.6V供电,首先看看3.3V是否可行,建议改为3.3V。

网友F:
算电流   加个合适的PMOS

网友G:
直接用吧,感觉问题不大。

网友H:
除了基准,没有这么高要求的,直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50mV压差就能稳压的LDO很多

你好 这个看多我这个应用模组峰值电流在600ma左右 且需要低iq的电源 ldo应该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为了特定需求,必须某精度特定电压这个可以理解。
仅仅是供电,3.65-3.6=0.05,误差0.05/3.65=1.3%  基 ...

谢谢,我的模组是2.1-3.6V,电池的电压正常是3.65V 不能长时间放电,工作放电(最大600mA)电压瞬态响应会被拉下去 所以想着直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供电,建议LDO稳压到3.3V给模块供电,可以充分利用锂电池的容量。
锂电池通过LDO输出3.6V是不科学的 ...

试过LDO 瞬间响应不太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电流   加个合适的PMOS

用PMOS是可以考虑下

网友I:
600mA的工作电流,模组电压在2.1-3.6V。在电源上串个SS14(1A),电压会降到2.8-3.3V之间,看工作电流的变化了。还能起到防反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