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下载]
新唐ISP上位机程序加强版(支持HEX文件)

楼主:
【功能说明】
本程序是在新唐官方提供的ISP程序的源代码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目的是解决原程序不支持Hex类型的文件,而Keil默认不能生成Bin文件的问题。选择APROM时增加了Hex文件的支持。选择Hex类型的文件时会自动调用外部hex转bin命令行程序将hex转成bin并保存在hex文件所在文件夹下。同时APROM会使用生成的bin文件。然后点烧录即可。

【使用前提】
Hex转Bin的功能是通过调用外部程序【srec_cat.exe】来实现的。
目前暂时固定位置在D盘根目录下,所以需要先将【srec_cat.exe】事先拷贝到你的D盘根目录下。

【关于srec_cat.exe文件】
这个是Keil官方推荐的一个命令行工具。
具体请参考Keil官方网站的说明(也提供下载链接):
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274.htm

【免责声明】
使用本软件即视为同意本声明。
作者不承担任何因使用本软件造成的问题及后果。
另外,在使用中有任何问题或功能上的建议可以通过作者个人blog进行反馈,谢谢。
http://blog.mangolovecarrot.net

软件下载

网友A(2018-11-01):
看起来不错,下载留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能修改方便批量ISP更新就大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不错,下载留用。

欢迎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神能修改方便批量ISP更新就大赞了

有时间可以仔细考虑一下增加一些便利功能。
初步打算参考STC的ISP软件,自动监控hex文件变化,发现有变化就自动读取最新文件并启动下载进程,用户只需要冷启动板子一下就可以完成下载。这样会方便很多。

网友C:
楼主的想法不错, Keil默认只生成hex如果想在Keil中生成bin, 可参考
使用ARM, 在Keil 5中

fromelf.exe    --bin -o  ./obj/@L.bin  ./obj/@L.axf

如果是8051 网上下个hex2bin.exe工具,放到工程目录下

这样就可以生成bin文件了

楼主(点评):
感谢仔细回复。 确实,这种做法我也知道的。 嗯,就是想彻底省掉每一个工程都要手动设置一下的麻烦。 另外也想顺别增加一些别的自动化功能,比如重新编译自动监视等。

网友D:
就是用Keil生成的文件可以用这个烧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用Keil生成的文件可以用这个烧录了。

是这个意思。

网友E:
没有擦除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擦除功能?

没有加别的功能,就是加了一个自动转bin 文件的功能。

网友E:
引用 楼主:
没有加别的功能,就是加了一个自动转bin 文件的功能。

这个功能也挺强。

网友F:
是免费的软件吗

网友(2019-11-27):
楼主自己开发的、

网友G:
下一步可以考虑如何远程升级
现在有不少产品发给客户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些改动,如果客户接上串口后就能升级的话就太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