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zgt6的两盏LED灭后不能再亮。

楼主(2018-11-01):
以下是程序,单步执行是无问题的,但是一旦程序自动运行。则会产生很奇怪的现象。我想知道,我的逻辑哪里有错误了!

网友A:
延时太短吧?

网友A:
10ms什么概念?1%秒啊

网友A:
所以正常运行,你就看不出来了。而单步调试,肯定可以了,你不写延时都可以

网友B:
全部发来啊,看不懂你这是干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正常运行,你就看不出来了。而单步调试,肯定可以了,你不写延时都可以 ...

我需要再看看!

网友C:
还没搞定啊?

网友D:
木有延时函数 所以你只能看见一种现象 不能闪烁

楼主:
已经解决了,延时设置太慢了!

网友A:
嗯,这种情况不少人遇到过,就是没有考虑清楚延时长短和人眼所见的关系。一般0.2秒的延时,人眼才能看清楚,0.1秒的yanshi延时人眼才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