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开源】基于emWin的USB BULK上位机手册,仅需C,简单易实现

楼主:
说明:
1、如果你会emWin话的,就可以轻松制作上位机。做些通信和控制类上位机,比使用C#之类的方便程度一点不差,而且你仅会C语言就可以。
2、并且成功将emWin人性化,可以做些Windows系统上的小应用了,基本完全看不出是emWin做的,而且生成的软件很小。Win32 API编写的软件,最大的好处就是微软的各个系统版本都兼容,而且发布时软件比较小,仅仅一个exe小软件。
3、无需用户自己编写USB BULK驱动程序,详情见教程中1.4小节说明即可。同时,上位机设计中需要用到的各种文档、软件、驱动等,都在教程中都给出了下载地址。
4、教程中将USB BULK上位机和下位机设计中涉及到细节问题,全部毫无保留的进行了说明,可以防止大家少走很多弯路。
5、早期发布的网络摄像头之TCP上位机软件实现也是基于emWin模拟器的,详情见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2517812-1-1.html

注意事项:
1、如果想直接测试上位机的效果,务必优先看教程1.4 小节如何安装驱动。
2、关闭上位机软件的时候,右击页面退出,右上角的X号未做响应处理。
3、上位机是用的VC6.0实现的,测试上位机时,只有打开 USB 连接成功了才可以正常操作其它几个按钮。
4、配套的下位机是基于RTX及其USB中间件实现的,推荐使用 MDK4.74 进行编译。当然,使用最新版的 MDK5.2X 也是没问题的,在Options -> C/C++ -> Misc Controls选项里面添加--diag_suppress 3731即可。

上位机例程

下位机例程
STM32-V4开发板:
STM32-V5开发板:
STM32-V6开发板:

exe小软件:

Win32编写的小软件,简单易用

USB上位机教程文档:
专题教程第8期:基于emWin模拟器的USB BULK上位机开发,仅需C即可,

教程目录:

USB基础知识,强烈推荐Cypress的USB中文文档:

文档目录:

截图效果:

GIF动态效果展示:

早期做的网络摄像头,同样也是采用的这套方案:

来自 2楼

楼主(2018-11-07):
这里补充个知识点,驱动安装是采用的先安装RL-USB的驱动,然后用Zadig安装libusb驱动替换。实际上可以省去RL-USB的驱动安装,直接使用Zadig安装即可,详情可以看发布的教程。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RL-USB提供了数字签名。

安装成功后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A:
没想到 用 em Win 竟然还可以开发软件!

网友A:
另外,请问一下,在使用的时候,生成了exe 会不会存在 被误报病毒的风险?

我之前 使用了一款 易语言 都被报毒。

搞得非常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请问一下,在使用的时候,生成了exe 会不会存在 被误报病毒的风险?

我之前 使用了一款 易语言 都被 ...

有源码,在自己电脑上可以编译生成,这样基本不会报毒的。除非杀毒软件本身是个病毒。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源码,在自己电脑上可以编译生成,这样基本不会报毒的。除非杀毒软件本身是个病毒。 ...

嗯!

谢谢回复。

我感觉 这个会非常方便!

网友B:
学习这个.准备做个USB板子来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这个.准备做个USB板子来学习一下

整个几十块的官方NUCLEO板子就可以搞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