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支个招

楼主(2018-11-01):
Q=[0.7171,0.8964,1.0202,1.1962,1.4928,1.6909,1.8531,
    2.1618,2.6635,3.4515,4.5006];
q=log(Q/1.6909);
K=[0.2469,0.3386,0.3846,0.4322,0.5495,0.6095,0.6444,
    0.7515,0.9636,1.4998,1.8944];
k=log(K/0.6095);
L=[4.8179,4.9873,5.1282,5.2783,5.4334,5.5329,5.6740,
    5.8360,5.9432,6.0220,6.1470];
l=log(L/5.5329);
aa=[1,1,1,1,1,1,1,1,1,1,1];
A=[aa',k',l'];
b=q';
c=(A\b)';
a=exp(c(1))
错误使用 vertcat
串联的矩阵的维度不一致。

网友A:
轥>> Q=[0.7171,0.8964,1.0202,1.1962,1.4928,1.6909,1.8531,2.1618,2.6635,3.4515,4.5006];
>> q=log(Q/1.6909);
>> K=[0.2469,0.3386,0.3846,0.4322,0.5495,0.6095,0.6444,0.7515,0.9636,1.4998,1.8944];
>> k=log(K/0.6095);
>> L=[4.8179,4.9873,5.1282,5.2783,5.4334,5.5329,5.6740,5.8360,5.9432,6.0220,6.1470];
>> l=log(L/5.5329);
>> aa=[1,1,1,1,1,1,1,1,1,1,1];
>> A=[aa',k',l'];
>> b=q';
>> c=(A\b)';
>> a=exp(c(1))
a =  0.99062

网友A:
能运行,没毛病啊。楼主是是什么问题,貌似没说啊。讲讲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