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一个三极管放大电路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8-11-01):
去啊自行车v

网友A:
下面那个电阻,用小一些,比如250欧,如果功耗能接受的话

您是指射极跟随器的电阻还是最后一个三极管的电阻呢?

网友B:
最后一级的基极为何没有偏置,有隔直电容无基极偏置,肯定无法工作。

@lv0817 :具体你看看高频乙类丙类之类单管功率放大器,偏置电路,不一定是正偏置,输入交流信号加大,只要有一个直流放电回路,功率管会自动反偏置的,达到平衡。
而且,在实际测试中,信号源出来的信号,是不带偏置的时候,信号才能通过变压器(耦合线圈)放大,如果是带了偏置的信号,是没法通过变压器的,瞬间电流特别高
我加了偏置电阻效果也是一样的,所以不太明白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基极不给正向电流也不是绝对不可以,但一定要有直流通路,比如B-E并一个电阻。

网友A:
如果仅仅是要出一个高压,还可以用自激振荡电路

网友A:
你的元件都没有标号,不方便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