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手机芯片功耗可以很低?

楼主(2018-11-01):
(无正文)

网友A:
MOS再多,静态都不怎么耗电;
耗电的是翻转速度*数量
做过单片机低功耗产品的都知道,要是空闲的IO设置成悬浮输入状态,手一靠近,整机电流就增加

楼主:
但是即使手机满负载工作,相对于桌面cpu功率也低很多。即使是相同架构的路由器上的cpu,手机的功率都低很多。
而且现在手机cpu性能也相当强悍了。

网友B:
手机一直玩游戏,一直上网,功耗一样很大呀。
路由器功耗大,一是功耗不是主要考虑因素,二是路由器本来就很忙的,一直高速运行呀。

楼主:
手机满负荷运转,功率也不可能超过10w,相同晶体管数量的桌面cpu都几十瓦了。

网友C:
以前制程是多少现在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