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百度智能音箱的改造

楼主(2018-11-01):
改造目的:双声道aux输出
拆解后认为最低成本,简便为在 d类功放芯片 上游直接找出信号输入点
没有电路基础,请高手指出电路板上对应的l,r,g。

楼主:
附件太小不清楚

楼主:
附件放大

网友A:
鸟比较菜建议不要拆,一不小心就挂了,哈哈,老鸟的忠告,俺拆过两个差不多的东西,也没怎么动就哑了,屏幕也不亮了.555

网友B:
用万用表可以通过引脚测量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