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三级管电路怎么分析

楼主:
更新一下,这个是在光电烟雾检测器上抄的,不明白发射管为什么要用3个三级管控制,左边两个为什么要构成复合三极管,电流又不大,给的难道不是高低信号?最右下的三极管可能是调电流的,但实际变化几乎没有,

网友A(2018-11-01):
不是三级电路。
大概是个“AND”逻辑。

网友B(点评):
少打了个字,三极管

网友B(点评):
不久控制灯的开关吗,干嘛用3个管子,没有必要,而且Q7 1脚的高低对3脚电压没影响,R34太小,32不导通

网友C:
感觉像是可以调节发射功率的;
最右边的三极管导通就功率加大。

网友C:
要么是分2档功率,要么是调幅?

网友A:
看起来是红外编码发射电路。
IRTX1是编码,IRTX2是载波信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红外编码发射电路。
IRTX1是编码,IRTX2是载波信号。

编码和载波是不是反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编码和载波是不是反啦?

应该没有。。。。。吧?

网友A:
如果编码放在TX2上,因为它并不能完全关闭电流,产生调幅波输出,接收可能会复杂一些吧。
编码在TX1的话,是脉冲波,接收解码应该会简单一些。

网友A:
或者,不同应用可以采用不同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