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介绍

楼主(2018-11-01):
工作原理:
光电水位传感器内部包含一个近红外发光二极管和一个光敏接收器。发光二极管所发出的光被导入传感器顶部的透镜。当液体浸没光电水位传感器的透镜时,则光折射到液体中,从而使接收器收不到或只能接收到少量光线。(看下图左侧)光电水位传感器通过感应这一工况变化,接收器可以驱动内部的电气开关,从而启动外部报警或控制电路。如果没有液体,则发光二极管发出的光直接从透镜反射回接收器。(看下图右侧
(上面介绍的是反射式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对射式的就不介绍了)

一体式光电水位传感器:
主要用在机器与水箱不分离的电器设备中,如热水器、马桶、浴缸、饮水机等

分离式光电水位传感器:

主要用于水箱需要移动、水箱与机器分离的电器设备,如咖啡机、蒸汽微波炉、加湿器、喷脸机、自动冲奶机等。如水箱需要拿出清洗的,或者需要检测水箱是否在机器中的。

多点式光电水位传感器:

主要用于需要同时检测多个液位点的电器设备。

与浮球式液位传感器相比:

1、本液位开关体积小,结构紧凑,故安装所需空间小,安装工艺简单。而现有浮子式液位开关体

积大,结构松散,安装所需空间大,设计安装复杂。浮子式液位开关是靠液体的浮力推动带磁铁的

浮子上下运动,从而使内部的干簧管开与关的,所以浮子有一定的吃水位,从而最低液位会有很大

的限制,本液位开关不存在此局限。

2、本液位开关可上置,下置,侧向,斜向安装,而现有浮子式液位开关只能上置,下置安装。

3、本液位开关液位控制精度高,在±0.5mm之内,而现有浮子式液位开关精度为±3.0mm甚至更高。

4、无摩擦,机械运动部件,故可靠性高,而现有浮子式液位开关浮子极易卡死造成不良。

5、头部光顺,清洗容易。

6、内置发射二极管和光敏晶体管,故寿命长。

7、带电部件与被控液体完全隔离,无任何安全隐患。

网友A: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东西想法很好,也能工作,就是用着烦心,你问我为啥,中国的水质NO:1。让俺们测压力的10mm直径管都能堵塞。你这镜面能洁身自好计时。估计就只有悲叹的份,慎重考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