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不同型号的光电液位传感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8-11-01):
光电液位传感器是一种传感器,可以感应到有水或无水的状态并输出信号,设备收到信号后再从而启动外部报警或控制电路。
应用: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根据不同的应用,可以分为三类:分离式、一体式、光电式。
一体式:应用于水箱容器与机器不分离的设备中
分离式:应用于水箱容器与机器可分离的的设备中
多点式:用于同时检测多个液位点
安装:
光电式除了应用的区别外,还有安装的区别。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是一种可多方位安装的传感器,上、下、侧置、斜向安装都可以。光电式液位传感器在安装方面的区别在于是采用螺丝固定还是采用螺母固定,及从水箱内由内往外安装,还是从外往里安装。
同样是有螺母固定安装,如果是像下图类的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由于外观的不同,分别有可从水箱外可直接拧进去,这一类适合水箱是密封型的。而由里往外安装的则是需要水箱是不密封的。
体积:由于应用环境的不一样,因此光电式液位传感器体积大小的区别。如像用于热水器、咖啡机等类型电器,则一般体积大小无影响。而用于检测打印机、喷脸机等类型机器,因为容器结构的原因则需要考虑液位传感器的体积问题。
光电式液位传感器还有数字信号与模拟信号的区别,数字信号的光电式液位传感器比模拟信号的应用会更广。除此之外光电式液位传感器的精度、安装方式、工作原理等都是一样的。当然,如果生产厂家、制作材料、生产工艺、外观设计等的不同,那么必然会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