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试验机芯片选型的问题

楼主(2018-11-01):
我们公司做一款产品,一开始芯片选的是STM32F767。
需要接7寸TFT触摸屏,接两路传感器,接电机驱动器,编码器,
4个开关量,两个限位,一个网口,以后还要接打印机。
就这么多。老板说太贵,想找一款替代芯片。不知道F4行不行。
请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
这要看F4的资源和外设够不够使用,包括TIM,IO,AD,串口,以太网接口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