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8050三极管一直会1到2个MA的电流

楼主(2018-11-01):
电路如图
三极管用作红外接收头的开关。但是在导通的情况下一直有2MA的电流。
如果去掉红外接收头后,依然会有1.6MA的电流。
红外接收头静态电流200~400ua  去掉红外接收头后减小了3 400ua电流说明红外接收头是没问题的
所以我这个电路问题出在哪里。为何没有负载的情况下一直还会有1.6ma的静耗。求大佬们帮忙。

网友A(点评):
1k基极电阻要耗电呀,比集电极的耗电还大呀,1K电阻加大即可,或者改为NMOS作为开关。

网友B:
坏了?

楼主(点评):
换过几个8050了 可以排除坏了的可能

网友B:
那么IRC哪里来的信号?高低电平给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B:
你的开关有问题。
VCC经过IR脚灌到接收的IC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IRC哪里来的信号?高低电平给出的电压是多少?

IRC单片机IO口给的信号   高电平是4.2到2.2V  看电池的电压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开关有问题。
VCC经过IR脚灌到接收的IC去了。

那要换成什么?emm  8550?

网友B:
几百微安电流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IO脚提供的。。
接成共地,ON就给高电平,OFF就给低电平,又简单又便宜。

网友C:
1k电阻在be支路,在IRC电压下,形成的2mA左右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百微安电流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的IO脚提供的。。
接成共地,ON就给高电平,OFF就给低电平,又简单又便宜。
...

是的  我最后直接接在IO口上了  发觉IO口灌电流10MA  满足。

网友D:
你能把这个电流更明确是指哪条电路上的么,书上都是怎样标记电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