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PMOS管导通问题

楼主(2018-11-01):
PMOS型号为AO3415,用三级管驱动G极,100K上拉到12V,

现在问题是,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测出来S极都是12V,

单片机程序2秒间隔控制高低电平,万用表测得G极以12V和0V翻转,S极负载始终测得为12V,

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DS极,也是2秒间隔响,

电路图如下

网友A:
PMOS管  DS极反了。
如果只是画反了,实际上,D极在下面,那么这个线路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B:
1、电路图中的Q2的DS方向反了
2、R20的阻值偏大,稳压管没有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