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keil 编译器编译 N76E003关于宏定义出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11-01):
#define     InputSDIO()                                     (P00_Input_Mode;set_P0S_0;)
使用宏定义的时候 加括号就会报错 SOURCE\CMT2300\CMT2300.C(4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define     InputSDIO()                                     P00_Input_Mode;set_P0S_0;
不加括号就不会报错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大哥,分号请放在最后,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哥,分号请放在最后,谢谢

什么意思 ,我这是两句话啊 而且
#define     InputSDIO()                                     (P00_Input_Mode set_P0S_0) ;
#define     InputSDIO()                                     (P00_Input_Mode ,set_P0S_0) ;
#define     InputSDIO()                                     (P00_Input_Mode set_P0S_0;)
都不行

网友A:
调用的地方贴出来看看,宏定义单纯就是文本替换,替换以后你看语法上有没有问题。

楼主:
u8 bSpi3ReadByte(void)
{
        u8 RdPara = 0;
        u8 bitcnt;

        ClrCSB();
        InputSDIO();
          InputSDIO();
        for(bitcnt=8; bitcnt!=0; bitcnt--)
                {
                ClrSDCK();
                RdPara <<= 1;
                Delay_10us(SPI3_SPEED);
                SetSDCK();
                Delay_10us(SPI3_SPEED);
                if(SDIO_H())
                        RdPara |= 0x01;
                else
                        RdPara |= 0x00;
                }
        ClrSDCK();
        OutputSDIO();
        OutputSDIO();
        SetSDIO();
        SetCSB();
        return(RdPara);
}

楼主:
每次都是在我调用的地方报错

网友A:
这里为什么要加括号,没有优先级的计算。。。

网友A:
另外,调用的地方不需要再加分号的,去掉试试。再就是如果没有特殊需要宏的名字里也别加括号

网友B:
圆括弧不可以那么用。。

网友B:
{花括弧}就没有问题

楼主:
明白,()属于运算符,用语句块{}就没问题了

网友C:
把宏
#define     InputSDIO()                                     (P00_Input_Mode;set_P0S_0;)
替换到下面的代码中
ClrCSB();
        InputSDIO();
          InputSDIO();
替换后变为:
ClrCSB();
        (P00_Input_Mode;set_P0S_0;);
          (P00_Input_Mode;set_P0S_0;);

报错是对的。
不报错才不对。
括号里不能有语句。

i=3 不带分号,是个表达式。
i=3; 带分号,就是个表达式加分号组成的语句了。
表达式可以加括号,可以赋值给一个变量。但是语句不可以。